求助整流器的问题 KB804能用KB808整流器替代不

楼主(2017-03-12):
KB804能用KB808整流器替代不,替代后还用修改其他的原件不,顺路问下那个电容和变压器可以用其他元件替换不?谢谢!

网友A:
取决整体电路及设计思想!
通常可以。
例如本例就可以。其它不坏不用换。

网友B:
你好  这里是可以的

网友C:
这个是不可以替换的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取决整体电路及设计思想!
通常可以。
例如本例就可以。其它不坏不用换。

好的,谢谢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