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流水灯延时问题

楼主(2017-03-12):
下面是一段简单的流水灯程序,请问,怎么样让单片机接通电源后延时400ms,然后再运行流水灯程序?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uchar LED[]=
{
0XFE,0XFC,0XF8,0XF0,
0XE0,0XC0,0X80,0X00
};
void delayms(uint xms)
{
  uint i,j;
   for(i=xms;i>0;i--)
    for(j=124;j>0;j--);
}
void main()
{
  uchar n;
   while(1)
   {
  for(n=0;n<8;n++)
  {
   P2=LED[n];
   delayms(50);
  }
}
}

网友A: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uchar LED[]=
{
        0XFE,0XFC,0XF8,0XF0,
        0XE0,0XC0,0X80,0X00
};
void delayms(uint xms)
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xms;i>0;i--)
        for(j=124;j>0;j--);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uchar n;
        delayms(400); // 让单片机接通电源后延时400ms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n=0;n<8;n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LED[n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