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流水灯奇数偶数亮的问题。

楼主:
用P0.P1口,共16个LED,1-16先奇数点亮再偶数点亮,然后全部点亮不断循环。

网友A(2017-03-12):
你要直接赋值点亮奇偶数还是用运算去做筛选奇偶数?
这样行不?
P0=P1=0xAA;//10101010 ---0为亮,1为灭
delay();
P0=P1=0x55;//01010101
delay();
P0=P1=0x00;//00000000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要直接赋值点亮奇偶数还是用运算去做筛选奇偶数?
这样行不?
P0=P1=0xAA;//10101010 ---0为亮,1为灭
...

1.不能连等号
2.最后再加一个delay();

网友A:
本人是小白。。为什么不能连等号?STC官方的程序也有一些语句用上连续等号做赋值啊。

网友C:
1楼的程序可以,编译通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