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按键当成微动传感器控制通断,两个LED 新手求助大神程序!!!

楼主(2017-03-13):
51单片机(15F2k60S2)编程,按键当成微动传感器控制通断,两个LED,一个作为休眠,一个作为控制通断。

网友A:
把按键“当成”微动传感器是个什么意思,能解释下吗

网友B:
“一个作为休眠,一个作为控制通断”是什么意思?有震动,控制通断的LED亮,休眠LED灭;无震动,控制通断的LED灭,休眠LED亮?

网友C:
题目都描述不清,玄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