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CD无法显示单片机中的字符 protues仿真又没有问题

楼主(2017-03-13):
不知道在程序中是不是有问题,这个是找人帮忙写的。但是在protues上运行是没有问题的,LCD接好后调对比度也是没有任何用。希望懂这个的帮帮忙 毕业设计 头疼

程序1

程序1

程序2

程序2

程序3

程序3

程序4

程序4

LCD实体

LCD实体

网友A:
什么型号的单片机?如果是STC11、12、15系列的要对IO脚设置
        P0M0 = P0M1 = 0x00;
        P1M0 = P1M1 = 0x00;
        P2M0 = P2M1 = 0x00;
        P3M0 = P3M1 = 0x00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型号的单片机?如果是STC11、12、15系列的要对IO脚设置
        P0M0 = P0M1 = 0x00;
        P1M0 = P1M1 = 0x00;  ...

单片机型号是STC89C52, 显示屏的型号是 LCD 1602

楼主:
单片机型号是STC89C52, 应该不需要对IO脚设置吧。

网友B:
P0作为驱动端口需要加上拉电阻,10k就行。但proteus里不加也可以驱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0作为驱动端口需要加上拉电阻,10k就行。但proteus里不加也可以驱动

我在P0口有上拉一个排阻,这样做也是没有任何作用啊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在P0口有上拉一个排阻,这样做也是没有任何作用啊

    仔细看你的程序,我觉得是单片机跑得比LCD快了,有些地方需要要一下延时程序。你的情况我也遇到过,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的差距,自己动手才知道。
    需要的话我给你一个实物成品能用的1602驱动程序,有些显示函数没写,可以参考你给的程序写哈

网友C:
可能是延时函数的问题,你试着重新写一个延时函数

网友D:
我也觉得延时有点不对

网友E:
把程序贴出来。你弄了个图片上来,想试运行一下问题所在都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