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编码器正交解码代码

楼主(2017-03-13):
stm32编码器正交解码代码,c文件和h文件加入程序即可使用,寄存器编写,方便移植

部分源码预览:
#include "Speed_Sensor.h"

int Drum_Speed=0,Axial_Speed=0;

void SpeedSensor_Init(void)
{
        SpeedSensor_Init_TIM2();
        SpeedSensor_Init_TIM3(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把TIM2初始化为编码器接口模式
入口参数:无
返回  值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peedSensor_Init_TIM2(void)
{
        RCC->APB1ENR|=1<<0;     //TIM2时钟使能
        RCC->APB2ENR|=1<<2;    //使能PORTA时钟
        GPIOA->CRL&=0XFFFFFFF0;//PA0
        GPIOA->CRL|=0X00000004;//浮空输入
        /* 把定时器初始化为编码器模式 */
        TIM2->PSC = 71;//预分频器
        TIM2->ARR = SpeedSensor_TIM_PERIOD-1;//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
  TIM2->CCMR1 |= 1<<0;          //输入模式,IC1FP1映射到TI1上
        TIM2->CCMR1 |= 0xF<<4;        //输入滤波器
  TIM2->CCER |= 0<<1;           //IC1不反向
        TIM2->SMCR |= 7<<0;                  //SMS='011' 所有的输入均在上升沿和下降沿有效
        TIM2->SMCR |= 5<<4;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TIM2->CR1 |= 0x01;    //CEN=1,使能定时器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把TIM4初始化为编码器接口模式
入口参数:无
返回  值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peedSensor_Init_TIM3(void)
{
        RCC->APB1ENR|=1<<1;    //TIM3时钟使能
        RCC->APB2ENR|=1<<2;    //使能PORTA时钟
        GPIOA->CRL&=0XF0FFFFFF;//PA6
        GPIOA->CRL|=0X04000000;//浮空输入
        /* 把定时器初始化为编码器模式 */
        TIM3->PSC = 71;//预分频器
        TIM3->ARR = SpeedSensor_TIM_PERIOD-1;//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
  TIM3->CCMR1 |= 1<<0;          //输入模式,IC1FP1映射到TI1上
        TIM3->CCMR1 |= 0xF<<0;        //输入滤波器
  TIM3->CCER |= 0<<1;           //IC1不反向
        TIM3->SMCR |= 7<<0;                  //SMS='011' 所有的输入均在上升沿和下降沿有效
        TIM3->SMCR |= 5<<4;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TIM3->CR1 |= 0x01;    //CEN=1,使能定时器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单位时间读取编码器计数
入口参数:定时器
返回  值:速度值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Read_SpeedSensor(void)
{
        Axial_Speed= (short)TIM2 -> CNT;  TIM2 -> CNT=0;
        Drum_Speed= (short)TIM3 -> CNT;  TIM3 -> CNT=0;
}

完整代码下载:

网友A(2019-09-16):
请问,最后得到的  Axial_Speed    Drum_Speed  ,哪一个是最终得到的pwm值呢?

网友A:
请问Axial_Speed Drum_Speed 这两个值最终哪个是当前pwm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