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mpu6050驱动代码,数码管显示角度

楼主(2017-03-13):
stm32mpu6050驱动代码,数码管显示角度。程序使用了dmp,且自动校准,用数码管显示一个方向的角度,其余方向也全读出来了,在代码里有

这文件是一些必要的资料

这是源代码:
完整源码下载:

主程序预览(完整代码请下载附件):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lcd.h"
#include "anbt_dmp_fun.h"
#include "anbt_i2c.h"
#include "anbt_dmp_mpu6050.h"
#include "anbt_dmp_driver.h"
#include "LED_NUM.h"

void uart_send_status(float Pitch,float Roll,float Yaw)        ;

u16 count=10000;
u8 get_pose_flag = 0;
extern u8 LED[4];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 SystemInit();                 //系统时钟等初始化
        delay_init(7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初始化
        uart_init(115200);             //串口初始化为115200
        LCD_Init();
        LCD_Clear(BLUE);
        BACK_COLOR=BLUE;
        POINT_COLOR=YELLOW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24,24,64,16,16,"X_ANGLE: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24,48,64,16,16,"Y_ANGLE: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24,72,64,16,16,"Z_ANGLE:");

        POINT_COLOR=RED;
        LCD_WriteNUM_float(128,24,Pitch,16);
        LCD_WriteNUM_float(128,48,Roll,16);
        LCD_WriteNUM_float(128,72,Yaw,16);
        ANBT_I2C_Configuration();                  //IIC初始化
        AnBT_DMP_MPU6050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6050DMP初始化,关闭去除偏移量,自动水平校准
        NVIC_Configuration();         //设置NVIC中断分组2:2位抢占优先级,2位响应优先级
        LED_NUM_Init(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INT_COLOR=RE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NUM_float(128,24,Pitch,1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NUM_float(128,48,Roll,1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NUM_float(128,72,Yaw,16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 %8f   %8f   %8f\n\r",Pitch, Roll, Yaw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1_Put_Char((int)(Pitch*10)%256);UART1_Put_Char((int)(Pitch*10)/25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1_Put_Char((int)(Roll*10)%256);UART1_Put_Char((int)(Roll*10)/25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1_Put_Char((int)(Yaw*10)%256);UART1_Put_Char((int)(Yaw*10)/256);
        }
}

void EXTI1_IRQHandler(void)
{

    if(EXTI_GetITStatus(EXTI_Line1) != RESE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PU6050_Pose();
                LED_NUM_Display();
        }
     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(EXTI_Line1);

}

网友A(2018-11-24):
这个程序很好,很仔细啊,谢谢楼主啦啦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