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avr单片机pwm调速的程序怎么写

楼主(2017-03-13):
求好心人发下

网友A:
//PWM初始化
        TCCR1A |= 0x40;   //CTC
        OCR1A=12499;
        TCCR1B |= 0x0A;    //8分频

只要配置寄存器 选择工作模式 几分频就可以了  转速通过计次  知道电机步局角 然后改变给电机的脉冲就可以了

网友B:
用51你会写吗,先弄清楚PWM的原理,以及用单片机实现的原理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