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led灯闪烁问题 定时器控制 闪烁不同步

楼主(2017-03-13):
stc单片机,我用定时器0控制LED闪烁,但是闪烁不同步,比如我先用串口发送命令使第一个灯闪烁,再发送命令使第二个灯闪烁,发现这两个灯闪烁不同步,有什么解决办法呢?求指教!

网友A:
闪烁频率用同一个寄存器控制,两LED是否闪烁分别用两个标志位控制,OK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闪烁频率用同一个寄存器控制,两LED是否闪烁分别用两个标志位控制,OK

我在外面设标志位,在定时器里面根本不管用。方便留个QQ么

网友B:
接收端的单片机,收到命令后,不要急于响应,做一个适当的延时同步,再响应就OK了。

网友C:
你把程序写出来啊

网友D:
你发送第二次时,直接让2个LED重新开始闪烁不就行了。

网友A(2022-11-03):
// 随便写了一下,意思一下。根据实际情况自己修改一下。
// 假设Timer 1ms中断一次,LED闪烁频率为1Hz
#define LED1        P1_1
#define LED2        P1_2

unsigned int cnt = 0;            // 控制闪烁频率
unsigned char status = 0;      // 所有LED使用的状态,
unsigned char led1_flag = 0; // LED1闪烁控制,1允许闪烁,0禁止闪烁,受你串口命令控制
unsigned char led2_flag = 0; // LED2闪烁控制,1允许闪烁,0禁止闪烁,受你串口命令控制

// 定时器中断,没用过这款MCU,随便取个名字,自己选有用的看
void Timer_IRS(void)
{
        ......
        cnt++;
        if (cnt >= 500){
                cnt = 0;
                status ^= 1;
        }
        ......
}

int main(){
        ....
        if (led1_flag){
                LED1 = status;
        }
        else{
               LED1 = 自定义不闪烁状态(亮或灭);
        }
        if (led2_flag){
                LED2 = status;
        }
        else{
               LED2 = 自定义不闪烁状态(亮或灭);
        }
        ....
}

网友E:
楼上大佬都回答的挺好的。我的理解是,多创建几个标志位,也许就能解决问题。
好好的利用if
如果利用的好,那么就成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