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个红外发射二极管,八个接收器,怎么能够实现一对一控制呢

楼主(2017-03-13):
八个红外发射二极管,八个接收器,怎么能够实现一对一控制呢,发射管和接收管都是同型号的。有程序最好了,51单片机控制。

网友A:
自定义通信协议,协议里某段信息就是发送端的号码,各认各的妈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定义通信协议,协议里某段信息就是发送端的号码,各认各的妈就行了

能说的详细点么,我不太明白,红外装置上面有程序,这个改不了的,只能在单片机里改程序,辛苦了

网友B:
提一个适合楼主的方案:
楼主先完成控制一个的方案。然后用8个单片机做8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