矩阵键盘控制led灯闪烁

楼主(2017-03-13):
P3=0xdf;
  temp=P3;temp&=0x0f;
  if(temp!=0x0f)
  {
   delay(5);
   temp=P3;
   temp&=0x0f;
   if(temp!=0x0f)
   {
    temp=P3;
    switch(temp)
    {
     case 0xde:P0=0x55;break;//s15
     case 0xdd:P0=0xaa;break;//s14
     case 0xdb:P0=0x0f;break;//s13
     case 0xd7:P0=0xf0;break;//s12
    }
     while(temp!=0x0f)
     {
      temp=P3;
      temp&=0x0f;
     }
   }
  }
现在知识控制了几个灯的亮灭,可是要想实现s12控制8个led灯闪烁,该怎么实现呢,还需要重新建立一个函数吗

网友A:
s12按下就开启定时器,定时器控制灯闪烁

网友B:
增加个定时器控制就可以了

网友C:
#include<reg52.h>

sbit S1=P1^0; //붨òå

sbit led0=P2^0;
sbit led1=P2^1;
sbit led2=P2^2;
sbit led3=P2^3;
sbit led4=P2^4;
sbit led5=P2^5;
sbit led6=P2^6;
sbit led7=P2^7;

void delay(void)//Ñóê±×óoˉêy
{
unsigned int i;
for(i=5000;i>0;i--)
;
}
void main(void)
{
while(1)
{
if(S1==0)
{
   delay();
if(F0==0)

{
  F0=1;
  led0=~led0;
        led1=~led1;
        led2=~led2;
        led3=~led3;
  led4=~led4;
  led5=~led5;
        led6=~led6;
        led7=~led7;
}
}

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F0=0;
        }

}
}
这样应该也可以

网友D:
评论拿黑币

网友E:
按下S12直接调用一个while循环,在里面延时执行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