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us仿真错误!之前电路里有示波器然后我把示波器删掉之后就显示timestep too s...

楼主(2017-03-13):
如图,新手真的搞不懂

网友A:
选择IC时不选analog库的,我之前也有遇到类似的情况,选其他库的同名称IC就没出现这个问题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选择IC时不选analog库的,我之前也有遇到类似的情况,选其他库的同名称IC就没出现这个问题了

您好,我可能没明白你的意思,你的意思是需要调整已选的元件嘛?可是为什么两个示波器同时存在的时候仿真是正常的,麻烦您能说的清楚一点吗?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