激光测距C语言 程序 哪个大神教教我啊

楼主(2017-03-13):
哪个大神教教我啊

网友A:
这个就要看你用什么型号的信号发送和接受器了,只有确定了硬件及电路,才能编写程序的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就要看你用什么型号的信号发送和接受器了,只有确定了硬件及电路,才能编写程序的!

大哥,你说的是什么意思?激光的型号怎么确定?接收呢

网友C(2019-02-24):
引用 网友B:
大哥,你说的是什么意思?激光的型号怎么确定?接收呢

VL53L0X