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弦波生成电路与蓄电池和采样电阻之间应怎样连接?

楼主:
      最近在做一个铅酸蓄电池电阻测试的实验,方法是正弦波生成电路将正弦波注入蓄电池,但是生成的正弦波是单端输出。我想正弦波输出端应该与蓄电池负极相连,然后与正极串联一个采样电阻。但是采样电阻的另一端是该接地嘛?
       我网上搜了一下四端子测电阻法,如下图所示,三者是形成一个串联电路的,可是采样电阻应该怎样与正弦波生成电路相连呢? 还是我的理解本身就错了?  请大神指导!  谢谢!!

网友A(2017-03-14):
测电池空载电压,然后带上负载电阻,看你电池规格了,然后测负载电阻的电流和电压就能算出来了

网友B:
你说的是怎么回事,弄不明白。
究竟是测电瓶内阻还是什么?
测电瓶的空载电压和带一定负荷时的电瓶的电压即可计算出内阻。

网友C:
你能说清楚你的测试原理吗?能说清楚了就成功一大半了。

网友D:
测电瓶的空载电压和带一定负荷时的电瓶的电压即可计算出内阻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你能说清楚你的测试原理吗?能说清楚了就成功一大半了。

原理就是那个四端子测试法,分别测得采样电阻和蓄电池的电压,然后做一个比值运算就可以得到了。我的问题出现在硬件电路搭建上,上面两个电压需要通过最小系统AD转换过来,不是万能表直接测得。 最关键的是我不懂怎么将正弦波生成电路、蓄电池和采样电阻三者串联起来。

网友C:
1、为何要用正弦波电源?正弦电压选择多大?蓄电池电压多大?
2、电路必须保证取样电压,在AD输入电压的可接收范围内。
是不是无法保证多个采样电压同时在一个AD的采样范围内?
在下是解决方案,以两个测量电压,无法取得一个共同的参考点(参考点压差太大,远大于小AD的输入极限)为例:

网友C:
方案1:做两个AD系统,使用不同的电源系统进行采样(两个AD、两个CPU、不同的电源),再用光藕将数字信号部分整合在一齐。
方案2:将其中的一个测量电压的前级,采用隔离放大器,使其输出电压与另一个测量电压在同一个系统电源之中。
方案3:将其中的一个测量电压,用压控振荡器,将电压轮换成频率信号,再用光藕使频率信号与另一个测量电压在同一个系统电源之中。

网友C:
方案四:用电子开关或继电器切换测量电压。

网友C:
每一种方案都有其优缺点。
所以一定要根据测量的原理进行选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