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电力载波通信开关电路制作资料 含设计论文 原理图 源码

楼主(2017-03-13):
分享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电力载波通信开关电路设计的制作资料:
源码:
/*
此程序已经经本人亲自调试运行过,如有疑问,请与马同学联系

*/
#include<reg52.h>          //预定义头文件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      //宏定义
sbit keyin=P3^3; //按键定义
sbit led=P3^5; //指示灯定义
uchar a;        //接收数据记存器
void main()        //主函数
{
        keyin=1; //按键口置1
        led=1;         //灭led灯
        TMOD=0x20; //选择顶时器/计数器1中的方式2
        SP=0x60;   //        设置堆榨地址
        TH1=0xfd; //波特率9600bit/s
        TL1=0xfd;
        SCON=0x50;        //串口通信方式2,允许收发
        TR1=1;                //开启计数器
        while(1)   //循环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keyin==0) //判断按键是否按下,是则按键处理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0x00;        //接收数据处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TI==0) ;         //发送完清除接收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RI==1)  //是否接收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I=0;          //接收完接收标志位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=SBUF;          //读接收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==0)   //判断接收数据是否正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==1)        //正确led灯取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51单片机电力载波通信开关电路设计论文 原理图 和源码下载:

网友A:
好资料,51黑有你更精彩。

网友B:
好资料,51黑有你更精彩。开始做过音频传输的电力线载波的,用单片机功能应该可以做的更多吧。

网友C(2018-09-05):
感谢大佬分享  很想自己也做一遍试一试

网友D:
好棒的学习资料,感谢分享!

网友E(2021-08-26):
最近在做载波通讯,刚好看一下

网友E:
这个可以做主从数据传输通讯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