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长时间倒计时优化方案怎么选择

楼主(2017-03-13):
用51单片机做半个月到三、四个月的倒计时程序,误差要求不大于一小时,同时要兼顾芯片能有大量空闲时间,请大家提提建议是使用51的定时器还是通过延时程序实现倒计时?或者有什么好的建议,谢谢

网友A:
由于长时间定时,软件延时将会产生较大误差,建议使用定时器

网友B:
用自动重装定时器,接连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自动重装定时器,接连法。

请问“连接法”是指?能不能举例说明下,谢谢

网友C:
比做钟简单,应该能做到误差不起过5分钟。按二楼的方案做,关键时试出晶振的实际频率。

网友D:
还是用定时器,方便调整定时值,这样可以一个定时器得到多个的定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