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S2811灯光单片机程序 实现2片TM1812幻彩变化 修改变量IC可修改TM1812数量

楼主(2017-03-14):
WS2811芯片灯光控制程序分享给大家

源程序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版权信息:深圳市天微电子
//*文 件 名:TM1812-V1.0
//*当前版本:V1.0
//*MCU 型号:STC15W104
//*开发环境:Keil uVision4
//*晶震频率:33MHZ(内部时钟)
//*完成日期:2015-07-10
//*程序功能:1.该程序可实现2片TM1812幻彩变化。
//           2.修改变量IC可修改TM1812数量。
//*免责声明:1.此程序为TM1812驱动LED点亮演示程序,仅作参考之用。
//           2.如有直接使用本例程程序造成经济损失的,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<reg52.h>                //MCU头文件
#include "intrins.h"                //包含nop指令头文件

#define nop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//宏定义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定义控制端口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bit DO=P3^3;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信号输出DO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定义变量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int IC=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控制TM1812个数
unsigned int LED_PX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像素点数
unsigned char PWM=255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M1812灰度数据
unsigned char Rda,Gda,Bda;                  //R、G、B灰度数据
unsigned char bdata LED_data;               //可位操作的数据发送暂存变量声明
sbit bit0=LED_data^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被发送的数据各位定义
sbit bit1=LED_data^1;
sbit bit2=LED_data^2;
sbit bit3=LED_data^3;
sbit bit4=LED_data^4;
sbit bit5=LED_data^5;
sbit bit6=LED_data^6;
sbit bit7=LED_data^7;
bit fla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一个标志位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延时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n)                  //n=1,延时500us
{
    unsigned int i;
    while(n--)
        for(i=0;i<860;i++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发送0码函数,高电平400ns,周期1.25us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nd_data_0()
{
     DO=1;
     nop;nop;nop;nop;nop;
     nop;nop;nop;nop;nop;
     DO=0;
     nop;nop;nop;nop;nop;nop;nop;
     nop;nop;nop;nop;nop;nop;nop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发送1码函数,高电平800ns,周期1.25us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nd_data_1()
{
     DO=1;
     nop;nop;nop;nop;nop;nop;
     nop;nop;nop;nop;nop;
     nop;nop;nop;nop;nop;nop;
     nop;nop;nop;nop;nop;
     DO=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发送1个字节数据,高位先发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nd_data(unsigned char DATA)
{
    LED_data=DATA;
    if(bit7)  send_data_1();  else send_data_0();
    if(bit6)  send_data_1();  else send_data_0();
    if(bit5)  send_data_1();  else send_data_0();
    if(bit4)  send_data_1();  else send_data_0();
    if(bit3)  send_data_1();  else send_data_0();
    if(bit2)  send_data_1();  else send_data_0();
    if(bit1)  send_data_1();  else send_data_0();
    if(bit0)  send_data_1();  else send_data_0(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发送1帧数据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nd_px()
{
    unsigned int i;
    for(i=0;i<LED_PX;i++)
    {
        send_data(Rda);             //发送R灰度数据
        send_data(Gda);             //发送G灰度数据
        send_data(Bda);             //发送B灰度数据
    }
}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主函数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void main()
{
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LED_PX=3*IC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个TM1812等于4个像素
    Rda=Gda=Bda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R、G、B灰度数据复位清零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for(i=0;i<PWM;i++)          //红色渐亮
        {
            Rda=i;              //灰度计算
            send_px();          //发送灰度数据
            delay(50);          //复位延时
        }
        flag=1;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标志位置位
        while(flag)                 //标志位置位后循环函数
        {
            for(i=0;i<PWM;i++)  //红色渐灭,绿色渐亮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da=i;
                Rda=PWM-i;  //灰度计算
                send_px();  //发送灰度数据
                delay(50);  //复位延时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for(i=0;i<PWM;i++)  //绿色渐灭,蓝色渐亮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da=i;
                Gda=PWM-i;  //灰度计算
                send_px();  //发送灰度数据
                delay(50);  //复位延时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for(i=0;i<PWM;i++)  //蓝色渐灭,红色渐亮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da=i;
                Bda=PWM-i;  //灰度计算
                send_px();  //发送灰度数据
                delay(50);  //复位延时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}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结束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
51单片机22路全彩控制器: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53297-1.html

网友A(2017-10-15):
谢谢楼主,下载来参考下。

网友B:
好经典的程序

网友C:
这个非常给力,代码写得很清晰

网友C:
对于做灯的人来说,这个东西真的很有帮助,感谢分享

网友D(2018-02-06):
我以为有22种状态,把剩下的发给大家参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da=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da=PWM-i;  //灰度计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px();  //发送灰度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);  //复位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E(2018-04-25):
要用什么软件打开,keil 打不开的

网友F(2019-04-07):
51单片机能驱动WS2811,很好很实用.

网友G(2019-06-28):
很好,很有帮助

网友F(2019-11-11):
这个程序不错,好玩

网友H(2022-01-07):
这个不错,直接驱动就行了!

网友I(2022-03-10):
唉,编程考运气的我只能东抄抄西改改

网友J:
什么说明也没有,我们能明白什么呢?,22路是指什么?.WS2811芯片是个什么芯片?

网友K:
这是TM1812芯片,WS2811的时序不同

网友L(2022-04-23):
大神怎么只是发个原厂的样品程序呀,22种状态呢,怎么没有,让我又减了5黑币,本来就不多。可以发一下那22种状态的吗?想要流水效果的,从左向右、从右向左、中间向两边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