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的简易单片机 运算结果只显示最高位,后几位一闪而过

楼主(2017-03-14):
我用的是郭天祥的板子,自己写了一个简易单片机,但是运算结果只显示最高位,后几位一闪而过。这是为什么?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dula=P2^6;
sbit wela=P2^7;
uchar code table[]={
0x3f,0x06,0x5b,0x4f,
0x66,0x6d,0x7d,0x07,
0x7f,0x6f,0x77,0x7c,
0x39,0x5e,0x79,0x71};

uchar code wei[]={
0xff,0xdf,0xef,0xf7,0xfb};

void delayms(uint xms)
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xms;i>0;i--)
        for(j=110;j>0;j--);
}
void display(int num)
{
        int bai,shi,ge;
        bai=num/100%10;
        shi=num/10%10;
        ge=(num%10);
        if(num>=0&&num<=999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dula=1;
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ge];
                dula=0;
        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        wela=1;
                P0=wei[1];
                wela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        P0=0xff;

        if(num>=1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ula=1;
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shi];
                dula=0;
        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        wela=1;
                P0=wei[2];
                wela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
        }
        if(num>=1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ula=1;
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bai];
                dula=0;
        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        wela=1;
                P0=wei[3];
                wela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matrixkeyscan()
{
        int temp,key,flag,key1,key2,x;

        P3=0xfe;
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if(temp!=0xf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        if(temp!=0xf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temp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ee:key=key*10+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de:key=key*10+2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be:key=key*10+3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7e:key1=key;key=0;flag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temp!=0xf0)        //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x==0)
        display(key);
        P3=0xfd;
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if(temp!=0xf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        if(temp!=0xf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temp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ed:key=key*10+4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dd:key=key*10+5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bd:key=key*10+6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7d:key1=key;key=0;flag=2;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temp!=0xf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key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x==0)
        display(key);
        P3=0xfb;
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if(temp!=0xf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        if(temp!=0xf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temp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eb:key=key*10+7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db:key=key*10+8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bb:key=key*10+9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7b:key1=key;key=0;flag=3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temp!=0xf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key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x==0)
        display(key);
        P3=0xf7;
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if(temp!=0xf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        if(temp!=0xf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temp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e7:key2=0;key=0;key1=0;flag=4;x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d7:key=key*10+0;key2=key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b7:if(flag==1)key2=key1+ke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2)key2=key1-ke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3)key2=key1*ke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4)key2=key1/key;key=0;x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77:key1=key;key=0;flag=4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temp!=0xf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x!=0)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key2);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trixkeyscan();//不停用键盘扫描程序
                }
}

网友A:
试试增加延时长度,然后上板测试(仅供参考)

网友A:
建议将display函数中的延时时间调长(你的延时函数是以ms记的),个人见解,仅供参考!

网友B:
一闪而过基本都是时间太短了,弄长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议将display函数中的延时时间调长(你的延时函数是以ms记的),个人见解,仅供参考!

不行啊

网友C(2019-02-09):
不知是郭天祥坑你还是你坑郭天祥,你这个光调延时当然不行!中间显示一个时间长一个时间短你都没发现

网友D:
按键延时消抖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