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LCD1602显示光标的问题

楼主:
各位大神,请帮帮小弟解决这个问题吧!
我想要在1602上面显示时间,并且通过按键实现调整时间。
现在调整时间可以实现了,但是我想要在设置的地方光标闪烁。
比如我1602上面秒的个位是在0xce这个位置上,我想当我改变这个值的同时光标闪烁。
但是我程序这样写陷入了死循环 无法让设置为+1,如果不加while 光标又无法显示。

网友A(2017-03-14):
1、先用一个寄存器指示显示光标的位置,设R_POS.
2、再用中断定时做一个闪光标的时基,如0.3秒中断一次(已有中断,可以在中断中用一个计数器完成),每次将闪动时基B_BAS求反,则B_BAS每0.3秒变动一次0、1。
3、做一个标记指示要不要闪动,如B_FLASH,=1要闪,=0不闪。
比如现在输入进行到第三行第二列,你就让R_POS=12(假设12对应该位置),B_FLASH=1,就行。
如果不要闪,让B_FLASH=0就行。
4、中断时(0.3秒到),用B_FLASH AND B_BAS:
4.1:如果=0,就正常显示(现行的显示不变就行)
4.2:如果=1,就在R_POS(=12)所指定的位置上,显示你想显示的闪动的字符样式(如全黑、加下划线,全白……)

网友B(2018-06-29):
问题解决了吗,我现在也这个问题,求解

网友C:
我也是这个问题

网友D(2021-11-10):
请问是如何解决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