*** FATAL ERROR L250: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
关闭

楼主(2017-03-14):
Program Size: data=16.0 xdata=0 code=3250
LINK/LOCATE RUN COMPLETE.  0 WARNING(S),  0 ERROR(S)
*** FATAL ERROR L250: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
    MODULE:  D:\KEIL\C51\LIB\C51S.LIB (-----)
    LIMIT:   0800H BYTES
Target not created
请问有没有高手能帮忙解决一下啊

网友A:
我也遇到过,代码长度超过2k,首先看软件是否有授权

楼主:
处理了,之前写得7k的程序都能编译,但是超过8k就不行了,换了at89c55的芯片还是有这个提示,为什么啊?

网友B(2022-09-15):
MCU长度怎么增加

网友C:
买到手就没法增加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也遇到过,代码长度超过2k,首先看软件是否有授权

怎么可以获取授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