只有hex文件,怎样还原keil文件?

楼主(2017-03-14):
只有hex文件,怎样还原keil文件?

网友A:
Keil本身不能实现这个功能(Keil虽然自带反汇编器,但是不支持对外部文件的反汇编,只能对自己生成的对象进行反汇编)。
你可以去找别的反汇编软件。
如果是类似于51这样直白的精简指令集,代码量少的话完全可以自己对照指令手册反汇编,如果代码量大的话可以自己写一个反汇编软件。

只能大致的还原成汇编程序,无法还原至C语言或其他跟高级的语言。

反编译成高级语言源程序,一般很难,需要反向者具有丰富的经验;但如果反向者经验丰富的话,看汇编足以摸清程序流程和细节处理,根本不需要反向成高级语言。

网友B:
二楼说的是!

网友C:
用反编译工具可以成汇编asm文件

网友D:
二楼说的很在理

网友E:
抱歉不能实现

网友F:
我记得有专门的软件可以打开hex文件,你可以查查

网友G:
只能反编译,但是代码质量不是太好

网友H:
反编译出来了   也有很多问题的

网友I:
有反汇编工具,由机器码变成汇编程序。但是出来的东西高手都不容易看得懂。特别是较大的程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