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问一个关于按键检测程序的基础的问题

楼主(2017-03-14):
本人刚学单片机没多久,想问一下
一般检测按键的习惯是 按键按下-按键松开我用矩阵键盘时编程序嫌麻烦,设了变量key,
比如按下key则某位数+1
当键盘按下key置1, 然后按键松开时key不置0,而是某数+1时将key置0(用if语句,if(key==1){key=0;a++;});
不知这样有什么问题吗
谢谢大家回答一下

网友A:
设想构思不成熟。

网友A:
键按下是有一段时间的,在这段时间里,CPU会运行成千上万条指令:
如你所说:
按下,A+1,KEY=0
这时CPU检测到还是按下的,于是:A又+1,
如此A就不知道要+1多少次,至到你松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键按下是有一段时间的,在这段时间里,CPU会运行成千上万条指令:
如你所说:
按下,A+1,KEY=0

懂了,谢谢O(∩_∩)O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