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水位PID控制系统的protues仿真实现水位恒定的C程序和仿真原理图?

楼主(2017-03-14):
怎么用protues做液位PID算法控制的仿真,保持水位恒定,当液位置高于给定值时,能通过传感器经过PID控制作用仿真阀门,实现水位自动达到给定值,并通过显示器显示?

网友A:
建议通过红外收发探头,在经过AD/DA芯片来监测液位!

网友A:
先确定要使用的元器件,比如传感器测液位,然后中在protues中选择相应器件,设计电路连接,(可以考虑AD/DA芯片或电路),最后根据电路图,设计程序!(仅供参考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确定要使用的元器件,比如传感器测液位,然后中在protues中选择相应器件,设计电路连接,(可以考虑AD/DA ...

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