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51单片机 9G舵机 0-180自动转动的程序

楼主:
单片机:stc12c5a60s2
晶振:12M
功能:舵机自动从0至180度来回摆动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单片机:stc12c5a60s2
晶振:12M
功能:舵机自动从0至180度来回摆动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说明:
高电平值0.5到2.5mS 对应 舵机的 -90度到+90度。
一个高、低电平的总长是20mS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 <STC12C5A60S2.H> //STC12Cx052或STC12Cx052AD系列单片机头文件
sbit R_Key = P3 ^ 4;//右转键
sbit L_Key = P3 ^ 5;//左转键
sbit PWM_OUT = P3 ^ 6;//PWM输出接口
bit OUT;//高低电平切换标志位
unsigned char SG1;//舵机角度设置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:毫秒级CPU延时函数
调  用:DELAY_MS (?);
参  数:1~65535(参数不可为0)
返回值:无
结  果:占用CPU方式延时与参数数值相同的毫秒时间
备  注:应用于1T单片机时i<600,应用于12T单片机时i<125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_MS (unsigned int a){
        unsigned int i;
        while( a-- != 0){
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600; i++);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:定时/计数器初始化函数
调  用:T_C_init();
参  数:无
返回值:无
结  果:设置SFR中T/C1和(或)T/C0相关参数
备  注:本函数控制T/C1和T/C0,不需要使用的部分可用//屏蔽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_C_init (void){
        TMOD = 0x11; //高4位控制T/C1 [ GATE,C/T,M1,M0,GATE,C/T,M1,M0 ]
        EA = 1;        //中断总开关

        TH0 = 0xFF; //16位计数寄存器T0高8位
        TL0 = 0xF5; //16位计数寄存器T0低8位
        ET0 = 1; //T/C0中断开关
        //TR0 = 1; //T/C0启动开关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:定时/计数器0中断处理函数
调  用:[T/C0溢出后中断处理]
参  数:无
返回值:无
结  果:重新写入16位计数寄存器初始值,处理用户程序
备  注:必须允许中断并启动T/C本函数方可有效,重新写入初值需和T_C_init函数一致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_C0 (void) interrupt 1  using 1{ //切换寄存器组到1
        unsigned int a;
        if(OUT==0){//判断高低脉冲标志//
                a= 0x0A*SG1+0x01F3;//0x0A是1度的时间长,0x01F3是0.5mS时间长。
                a= 0xFFFF - a;//算出定时开始值
                TH0 = a/0xFF; //16位计数寄存器T0高8位
                TL0 = a%0xFF; //16位计数寄存器T0低8位
                OUT = 1;//标志切换
                PWM_OUT=1;//PWM输出高电平
        }else{
                a= 0x4E1F - (0x0A*SG1+0x01F3);//0x4E1F是20mS的时间长
                a= 0xFFFF - a;//算出定时开始值
                TH0 = a/0xFF;
                TL0 = a%0xFF;
                OUT = 0;
                PWM_OUT=0;//PWM输出低电平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:主函数
调  用:无
参  数:无
返回值:无
结  果:程序开始处,无限循环
备  注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 (void){
        P3M0 = 0x60;        //
        P3M1 = 0x00;        //设置推挽输出
        DELAY_MS (500);

…………余下代码请下载附件…………

下载:

网友A(2017-03-14):
好资料,51黑有你更精彩

网友B:
已买了两个9G舵机 ,正好用上,感谢楼主分享,谢谢!

网友C(2017-12-27):
在做舵机SG90的课设

网友D(2018-05-21):
楼主好人,刚好需要

网友E(2018-09-30):
89c52rc能用吗

网友E:
        共享资料的黑币奖励!

网友F:
能精确控制舵机转角吗?比如按键一下 5度

网友G(2018-12-27):
想问一下,9g舵机回中原理是什么???

网友H(2021-10-18):
不知道一开始通电的时候会不会自动转?

网友I:
谢谢楼主,这个不错,正需要看舵机的。

网友I:
我以前抄了一个程序,但舵机就是不能正常转动起来,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