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时使用独立按键和矩阵按键出现了混乱,该怎么办

楼主(2017-03-14):
同时使用独立按键和矩阵按键出现了混乱,该怎么办。求大神指教

网友A:
你的源码贴出来看一下

网友B:
可以把按键值合并,你按键扫描程序有问题吧

楼主: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sbit key1=P3^4;
sbit key2=P3^5;
sbit key3=P3^6;
sbit key4=P3^7;
sbit dula=P2^6;
sbit wela=P2^7;
uchar code table[]={
0x3f,0x06,0x5b,0x4f,
0x66,0x6d,0x7d,0x07,
0x7f,0x6f,0x77,0x7c,
0x39,0x5e,0x79,0x71};

void delayms(uint xms)
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xms;i>0;i--)
                for(j=110;j>0;j--);
}

void display(uint num)
{
        P0=table[num];
        dula=1;
        dula=0;
}

void matrikeyscan()
{
        uint temp,key;
        P3=0xfe;
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if(temp!=0xf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        if(temp!=0xf0)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temp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ee:key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de:key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be:key=2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7e:key=3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temp!=0xf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key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P3=0xfd;
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if(temp!=0xf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        if(temp!=0xf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temp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ed:key=4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dd:key=5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bd:key=6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7d:key=7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temp!=0xf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key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P3=0xfb;
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if(temp!=0xf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        if(temp!=0xf0)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temp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eb:key=8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db:key=9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bb:key=1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7b:key=1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temp!=0xf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P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key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}

void keyscan()
{
        uchar  key;
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=1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key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=1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key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 matrikeyscan();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P0=0;
        dula=1;
        dula=0;
        P0=0xc0;
        wela=1;
        wela=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keyscan();

        }
}

楼主:
matrixkeyscan()是在主函数中也不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把按键值合并,你按键扫描程序有问题吧

可以合并吗

网友C:
为啥要用两种方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为啥要用两种方法

我的板子矩阵键盘第四行不好用了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的板子矩阵键盘第四行不好用了

不好用了要找找原因。

网友E:
matrikeyscan();这个函数为啥要写到keyscan中去?独立按键建议使用状态机

网友F:
只要你的思路不混乱,就不会混乱。

网友G:
好长的程序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