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--多路监测电平(High or Low)方案实现

楼主(2017-03-15):
请教各位有没有方案实现:可以实现同时实时监测多路(20路,甚至50路)的电平高低。
用什么做会比较好?

网友A:
路数这么多,估计要用扩展芯片

网友B:
扫描检测!
设计理念是:贵的、要求高的用一个,其余用便宜的做成切换开关。因为测量无需连续,是可以有时间间隔的,利用间隔时间进行N次切换是可行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