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30中DCO时钟源的问题,求路过的大神 指点一下

楼主:
在寄存器,DCOCTL中 关于MOD.0~MOD.4定义了 在32个DCO周期中插入的f(DC0+1)周期 不是很理解这句话,

网友A(2017-03-16):
才看了你上的图:
有两个频率相近一个叫F1,一个叫F2,用一个控制器选择输出是F1还是F2。
比如在输出的32个脉冲中,让一部分输出是F1,另一部分输出F2,这个选择的任务就交给MOD.0~MOD.4。如此就可以微调输出频率了,细到32个级。
这个理解不知道对不对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才看了你上的图:
有两个频率相近一个叫F1,一个叫F2,用一个控制器选择输出是F1还是F2。
比如在输出的32 ...

不好意思,我也很久没看了,是对的,对它具体怎么样调节不是很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