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8用IIC读写24c02源程序

楼主:
给大家分享一个 stm8单片机用IIC总线方式读写24c02存储芯片 里面是自己写的程序

完整源码下载:

下面是部分文件预览:
#include"i2c.h"

uint8_t receive[N],send[N];             //全局数组变量

void I2C_Start()       //发送起始信号——在SCL为高电平期间,SDA由高拉低
{
  SDA_OUT;
  SDA_1;
  SCL_1;
  Delay_us(3);
  SDA_0;
  Delay_us(5);
  SCL_0;
  Delay_us(1);
}

void I2C_Stop()          //结束信号——在SCL为高电平期间,SDA由低拉高
{
   SDA_OUT;
   SDA_0;
   SCL_0;
   Delay_us(1);
   SCL_1;
   Delay_us(3);
   SDA_1;
   Delay_us(5);
   SCL_0;
   Delay_us(1);
}

void I2C_Ack()            //检测应答——第9个时钟周期时,由24C16将SDA拉低
{
  SDA_1;
  Delay_us(3);
  SDA_IN;
  Delay_us(1);
  SCL_1;
  Delay_us(2);
  SCL_0;
  Delay_us(3);
}
uint8_t I2C_Ack2()          //检测应答2
{

  SDA_1;
  Delay_us(3);
  SDA_IN;
  Delay_us(2);
  SCL_1;
  Delay_us(2);

//  while(SDA);             //很快能完成应答,不需要等待,防止硬件故障导致出错
  SCL_0;
  Delay_us(2);
  return SDA;
}

uint8_t I2C_Send(uint8_t buffer)           //发送1个字节的数据
{
  uint8_t temp = 0;
  uint8_t BitCnt = 7;

  SDA_OUT;             //SDA为输出
  Delay_us(1);
  if((buffer&0x80)==0)    //由高位开始发送
    SDA_0;
  else
    SDA_1;
  Delay_us(1);
  SCL_1;
  Delay_us(1);
  temp = buffer<<1;
  buffer = temp;
  while(BitCnt)
  {
    if((buffer&0x80)==0)
    {
      SCL_0;
      SDA_0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SCL_0;
      SDA_1;
    }
    Delay_us(3);
    SCL_1;
    Delay_us(2);
    temp = buffer<<1;
    buffer = temp;
    BitCnt--;
  }
  SCL_0;
  if(I2C_Ack2())           //发送8位数据后,检测应答 0:无应答 1:有应答
    return 0;
  else
    return 1;
}

uint8_t I2C_Receive()             //接收一个字节的数据
{
  uint8_t ReceiveData,i;
  SDA_IN;               //SDA为输入
  Delay_us(1);
  for(i=0;i<8;i++)      //SCL高电平时,记录SDA,由高位开始
  {
    SCL_1;
    Delay_us(2);        //延时的时间
    if(SDA==0)
      ReceiveData &= 0xfe;
    else
      ReceiveData |= 0x01;
    if(i<7)
      ReceiveData = ReceiveData<<1;

    SCL_0;
    Delay_us(1);
  }
  return ReceiveData;
}

void I2C_NoAck()                //接收数据后不发送应答
{
  SDA_1;
  SDA_OUT;
  SDA_1;
  Delay_us(1);
  SCL_1;
  Delay_us(2);
  SCL_0;
  Delay_us(2);
  SDA_0;
  Delay_us(2);
}

void I2C_SendAck()              //接收数据后发送应答,由主机发送,告知24C16已经接收到一个字节的数据
{
  SDA_OUT;
  SDA_0;
  Delay_us(1);
  SCL_1;
  Delay_us(3);
  SCL_0;
  SDA_0;
  Delay_us(2);
}

void I2C_Write_Byte(uint8_t addr,uint8_t data)       //向24C06写入数据——单字节写
{

    I2C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  I2C_Send(0xa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器件地址
    I2C_Send(addr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字节地址
    I2C_Send(data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数据
    I2C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结束信号
}

void I2C_Write_Page(uint8_t addr,uint8_t data)       //向24C06写入数据——页写 16个字节
{
  uint8_t i,j,k,p;

  if((N/16)==0)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N是否小于16 是:一次页写即可完成   否:需要多次页写
  {
      I2C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    I2C_Send(0xa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器件地址
      I2C_Send(addr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字节地址
      for(j=0;j<N;j++)
      {
        send[j] = data+j;
        I2C_Send(send[j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数据
      }
      I2C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结束信号
      Delay_ms(5);
  }
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多次页写
  {
    for(i=0;i<(N/16);i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次页写
    {
      I2C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    I2C_Send(0xa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器件地址
      I2C_Send(addr+i*1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字节地址
      for(j=0;j<16;j++)
      {
        send[i*16+j] = data+i*16+j;
        I2C_Send(send[i*16+j]);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数据
      }
      I2C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结束信号
      Delay_ms(5);
    }

    if(N%16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剩余的数据
    {
      p=N-(N%16);
      I2C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    I2C_Send(0xa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器件地址
      I2C_Send(addr+p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字节地址
      for(k=0;k<(N%16);k++)
      {
        send[i*16+k] = data+i*16+k;
        I2C_Send(send[i*16+k]);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数据
      }
      I2C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结束信号
      Delay_ms(5);
    }
  }
}

void I2C_Read2(uint8_t add_start)//连续读
{
  uint8_t i;

  I2C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I2C_Send(0xa0);               //发送器件地址——写
  I2C_Send(add_start);          //发送字节地址
  I2C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I2C_Send(0xa1);               //发送器件地址——读
  for(i=0;i<N-1;i++)
  {
    receive[i]=I2C_Receive();
    I2C_SendAck();              //主机发送应答,继续读
  }
  receive[i]=I2C_Receive();
  I2C_NoAck();                  //第九个周期发送不应答
  I2C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信号
// return receive;
}

uint8_t I2C_Read(uint8_t addr)                  //从24C06读出数据
{
  uint8_t receive;
  I2C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I2C_Send(0xa0);               //发送器件地址——写
  I2C_Send(addr);               //发送字节地址
  I2C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I2C_Send(0xa1);               //发送器件地址——读
  receive=I2C_Receive();        //读出数据
  I2C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信号,结束读数据操作
  return receive;
}

void I2C_Ack_Check()          //应答查询
{
  I2C_Start();
  I2C_Send(0xa0);
  I2C_Ack2();
}

/*
void test_1(uint8_t add,uint8_t data)     //单次测试
{
  uint8_t test=0;
  I2C_Write_Byte(add,data);
  Delay_ms(5);
  test = I2C_Read(add);

  if(test==data)
    LED = LED1;
  else
    LED = LED2;
}

void test_write(uint8_t add,uint8_t data)     //测试_写
{

  I2C_Write_Byte(add,data);
  Delay_ms(5);
}
uint8_t test_read(uint8_t add)                //测试_读
{
  uint8_t test=0;
  test = I2C_Read(add);
  return test;
}

void test1(uint8_t add_start)                  //测试函数1
{
  uint8_t read[N]={0},write[N]={0},i,k=0;

  for(i=0;i<N;i++)
  {
    write[i]=0x02+i;
    test_write(add_start+i,write[i]);
  }

  for(i=0;i<N;i++)
  {
    read[i]=test_read(add_start+i);
  }
  for(i=0;i<N;i++)
  {
    if(write[i]==read[i])
      k+=1;
  }
  if(k==N)
    LED = LED1;
  else
    LED = LED2;
}
*/
void test2(uint8_t add_start,uint8_t data)                  //测试函数2
{
  uint8_t i,k=0;
  I2C_Write_Page(add_start,data);
  I2C_Read2(add_start);
  for(i=0;i<N;i++)
  {
    if(receive[i]==send[i])
      k+=1;
  }
  if(k==N)
    LED = LED1;
  else
    LED = LED2;
  for(i=0;i<N;i++)
  {
    receive[i]=0;
    send[i]=0;
  }

}

#pragma vector=5                //PA口的中断服务函数
__interrupt void PORTA_IRQHandler(void)
{
  Delay_ms(20);                 //软件消抖
  if(!(PA_IDR&0x04))
  {
    Delay_ms(20);
    while(!(PA_IDR&0x04));

    test2(0x00,0x06);
  }
}

网友A(2017-03-23):
建议,延时加长,数据手册上说的是4.7us. 应答信号要加防出错标志,不等直接过,大批量的生产就会出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