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 .h文件怎么写?

楼主(2017-03-15):
如果要写一个模块,那.h文件中还需要写这个模块的具体代码吗?还是简单定义一下,如.......void le().......(头尾省略了)。。
比如写个led头文件:
#ifndef _LED_H_
#define _LED_H_

void led();(这里要写led的运行代码吗?)

#endif

网友A:
回帖奖励 +5

头文件的建立: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33254-1.html 其实只要看一个完整 例子就一切都明白了,比如1602.h的写法 51黑电子论坛有下载的

参考: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46344-1.html

网友B:
#ifndef _LED_H_
#define _LED_H_

void led();(这里要写led的运行代码吗?)

#endif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头文件的建立: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33254-1.html 其实只要看一个完整 例子就一切都明白了,比如1 ...

谢谢,受教了。马上试试

网友C:
#ifndef _LED_H
#define _LED_H

#endif

网友D:
头文件可以自己写

网友E:
#ifndef __DELAY_H__ #define __DELAY_H__  void delay200ms(void); void delayms(u16 ms);  //èí¼tÑóê± void delayus();         //Dèòa4¸ö»úÆ÷ÖüÆú£¬′ó¸Å4.34us  #endif

网友E:
你可以建个LED.c文件,然后在里面包含你新建的头文件,然后在LED。c里编写具体的代码就行了。最后哪儿要用就写这个头文件,接着直接使用

网友F:
如#ifndef        _STC15Fxxxx_H #define        _STC15Fxxxx_H