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hile(1)循环的具体过程

楼主(2017-03-15):
今天学的8*8点阵控制,用的74HC595控制行,P0口控制列,P0口低电平有效。
作用是让左上角第一个灯亮。
{

Hc595SendByte(0x80);          //595显示子函数,0x80为第一行高电平
P0=0x7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P0^7置零
//while(1);
}

当把while(1)屏蔽,单片机执行正常,不屏蔽时左上角第一个灯不亮。
想问的是,当执行完第一和第二条程序,到while(1)循环时是把P0口重置了?还是单片机执行while(1)死循环,灯就不亮了,但是死循环时P0口和595输出已经赋值了,为什么会不亮呢?
还有就是595芯片有锁存功能吧?RCK上升沿数据从移位寄存器到数据寄存器,RCK为低电平后数据应该是一直锁存在数据存储器里的吧?595没有输出控制端,所以数据存储器的数据一直并行或者串行输出,这样理解对不对?还有串行输出还没学到,这个怎么判断是第一位数据并开始接收。
菜鸟,问题有点多,感谢各位大侠帮手。

楼主:
顶一下,不懂啊,求高手帮忙

网友A:
当while(1)时进入死循环,保留之前设置的高低电平,如果没有while(1),程序直接结束,就没有电流的输出,当然不会亮,在这里while(1),有一个无限延时的效果,多理解C语言程序的意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当while(1)时进入死循环,保留之前设置的高低电平,如果没有while(1),程序直接结束,就没有电流的输出 ...

如果保持高低电平不变,那为何有WHILE(1)时灯不亮,没有的时候亮呢?

楼主:
封贴,继续研究下一话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