步进电机轴来回摆动,单片机程序错在哪里?望大神指教!

楼主(2017-03-15):
所用:单片机STC89C52、42步进电机、驱动器L298N
两个步进电机:电机1由P1.0~P1.3控制,电机2由P1.4~P1.7控制。
运行结果:电机轴来回摆动,转得极慢(电机1更慢)。程序错在哪里?为什么会摆动?望指教!

#include 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uchar code upa_data[8]={ 0xf9,0xf1,0xf3,0xf2,0xf6,0xf4,0xfc,0xf8};
uchar code upb_data[8]={ 0x9f,0x1f,0x3f,0x2f,0x6f,0x4f,0xcf,0x8f};

/********以下是延时函数********/
void Delay(uint speed)
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speed;i>0;i--)
                for(j=110;j>0;j--);      //大约1毫秒,
}
/********以下是主函数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uint  count=400;
   while(count!=0x00)
   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 for (i=0; i<8; i++)
          {
          P1 = upa_data;
           Delay(50);
          P1 = upb_data;
          Delay(50);
         }
   }
}

楼主:
缺少 count--
/********以下是主函数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uint  count=400;
   while(count!=0x00)
   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 for (i=0; i<8; i++)
          {
          P1 = upa_data;
           Delay(50);
          P1 = upb_data;
          Delay(50);
         }
      count--;
   }
}

楼主:
看来,一个单片机控制多个步进电机的,研究的人很少。

网友A:
同时控制两个以上步进电机,最好使用定时器。否则容易出问题

楼主:
是呀,别人都这么说,可是现在还不会。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再学定时器!

楼主:
此问题已解决,谢谢大家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同时控制两个以上步进电机,最好使用定时器。否则容易出问题

谢谢您的指教!

网友B(2017-07-26):
请问用L298连接42步进电机的 A- B- A B 之后,还用给电机接12/24V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请问用L298连接42步进电机的 A- B- A B 之后,还用给电机接12/24V?

电机还有一根电源线(一般为红色)要接的,不过我之前接的是5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