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单片机外部中断0仿真的问题 P1.0不接任何东西时,P1.0已经变蓝了 请大神帮忙看看

楼主:
这里是菜鸟一只。是这样的,我在程序中写了外部中断0,中断程序是这样的:
void exter0() interrupt 0
{
   d1=0;
}

其中,d1是P1^0,即在P1^0接低电平时,执行中断
按理说,P1^0在不接任何东西时是高电平,可是下图很奇怪:

为什么在不接任何东西时,P1.0已经变蓝了。检查过程序,除了中断函数以外,并没有写d1=0之类的。
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,谢谢!

网友A(2017-03-15):
控制中断的是P3.2,图中P3.2是低电平,已经中断了,所以P1.0随之低电平

网友B:
1楼正解,建议楼主在P3.2口接个上拉电阻

网友C:
大大撒大大头文森特

网友D:
参考1楼,顺便看看你初始赋值对不对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