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 单片机控制低音炮选频怎么破 (数字电路控制模拟电路)

楼主(2017-03-15):
我现在可以制作出来低音炮 使用4558取低频信号 用电位器R7来调频  只是用的所学不多的模电知识做的 但是看到电视里那些智欧能音响 所以也想尝试一下用单片机来调频 不知怎么做 请各位大神大虾指点一二

网友A:
建议结合AD/DA芯片双向转换,或者加上(已有数模转换)模数转换电路,来实现相应的功能!(仅供参考)

网友B:
可编程电位器似乎满足要求

网友C:
如果控制部分电压允许的话(调节的电阻受压范围在CPU电源之内),可以用CPU控制一个电子电位器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