固态继电器原理怎么画

楼主(2017-03-15):
各位大虾:
我是一个刚入门的设计工程师,现在使用AD需要画一个固态继电器,请大虾指点,怎么画呀
非常感谢!

网友A:
固态继电器:一般都不关注内部结构,只用SSR加个框,再加上区分输入-输出接口的标志,DC的有的同时指出+-极。

网友B:
可随意,保证引脚都有就可以了。

网友C:
原理图库和PCB封装库对应就可以了

网友D:
这个示意图无所谓啊,你可以画一个普通的代替啊!

网友E:
那你需要知道你所用的继电器的具体尺寸,外形的大小,引脚间的距离等等

网友F:
你查下用的继电器的datasheet,那上面有封装和尺寸的吧,照着那个封装话原理图。

网友G:
直接量引脚就行,pcb库的话。原理图就象征性的画一下,但是引脚定义要对

网友H:
里面就是一个双向可控硅

网友I:
画好原理图,同时画好封装库,封装一定要小心画,各个引脚也要对应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