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般这种LED烧了的话,中间会有一个小黑点的!

楼主(2017-03-15):
我家里用的全是LED灯,曾经坏了五、六个,网上买了相同型号的贴片LED,每个一毛钱左右,一般这种LED烧了的话,中间会有一个小黑点的!自己焊一下,可以省下不少钱。

网友A:
我也有个报废的LED灯,有贴片灯出现了小黑点,现在总算知道原因了。早知道就买贴片灯自己动手修了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有个报废的LED灯,有贴片灯出现了小黑点,现在总算知道原因了。早知道就买贴片灯自己动手修了!

明白了谢谢了

网友C:
焊接方法:
用煤气灶小档火,烧坏的LED所在位置的铝基板(反面),就可以轻易地用镊子取放LED了。
用电烙铁一般是不行了,因为引脚在灯下,很难焊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