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动门的限位开关的单片机控制

楼主(2017-03-15):
我想用一个限位开关来控制电机的停止,但是限位开关看了很多都不是太了解,就是限位开关到达限位时,是对单片机输出一个高电平,还是低电平。另外限位开关会 自动恢复吗。各位大神帮帮忙。

网友A:
我开到的限位开关就是鼠标按键,只是多了转换电路而已

网友B:
限位开关到达限位时,是对单片机输出一个高电平,还是低电平,这需要看设置者的意愿而定,一般到达限位时给低电平为好。限位开关一般都有一个常开接点,一个常闭接点。限位开关被压合以后开关发生了变化,原来的常闭接点断开,常开接点闭合。当压合开关的物体离开后,限位开关将复位,也就是恢复压合前的状态。

网友C:
一般是接触开关,松开就自动恢复。而且是高电平和低电平都可以,关键看你是如何设计电路的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