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单片机的太阳能充电器的设计

楼主:
关于太阳能充电器的一篇很好的文章:

目录
摘  要    I
Abstract    II
目录    III
1 绪论    1
1.1 本课题研究背景及现状    1
1.2 课题设计思想    1
1.3 文档结构    2
2 基于单片机的太阳能充电器系统总体方案设计    3
2.1 设计方案一    3
2.2 设计方案二    3
2.3基于单片机的太阳能充电器的设计的总体设计方案    4
3 基于单片机的太阳能充电器系统的硬件设计    5
3.1太阳能电池板的选用    5
3.2 LM7805稳压电路    5
3.3 充电主电路的设计    6
3.4 信号采集处理电路    7
3.6 单片机AT89C51介绍    8
3.7 单片机电路    10
3.7.1单片机复位电路    10
3.7.2 单片机时钟电路    10
3.7.3 单片机A/D转换电路    11
3.7.4按键电路    12
3.7.5数码管显示电路    13
3.8锂电池充电原理    14
4 基于单片机的太阳能充电器系统的软件设计    15
4.1 设计思想    15
4.2 基于单片机的太阳能充电器系统的整体程序设计    16
4.3 基于单片机的太阳能充电器系统的子程序的设计    16
4.3.1电路启动初始化    16
4.3.2按键采集程序    17
4.3.3数据采集及模数转换程序    18
4.3.4数码管显示子程序    19
4.3.5 充电子程序的设计    20
4.3.6电源子程序的设计    21
5 仿真与调试    22
5.1 充电电路仿真    22
5.2 电流采样处理电路仿真    22
5.3系统做直流电源使用时电路仿真图    22
5.4 系统做充电器使用时仿真结果    23
总结与展望    26
参考文献    27
附录A 整体电路图    28
附录B 整体程序    29
致谢    39

基于单片机的太阳能充电器的设计是本次探导的课题。首先,由于太阳能电池板的电压会随太阳光的强度波动,强烈的太阳光的太阳能电池板的电压是高的数,当太阳光弱的强度,所述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电压低时,从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到稳定的电压[6]。本设计采用了稳压器LM7805 LM7805输出端口可以输出稳定的5V电压,因为电力可以用于单芯片和其它芯片,其次,作为下一个电源电压转换电路。第二,考虑到电池的充电过程的电压要求各不相同,不能简单稳定的直流输出,因此提出了利用DC / DC转换器电路的,通过控制关断时间的占空比,以调节输出电压。 SCM是控制中心,在控制信号产生电路是由充电过程的一个外部状态产生的,外部充电电压的比较信号和充电电流与理想充电过程中,占空比调节。单个微控制器设计用于该目的,所述电压检测电路和一个电流检测电路,并且为了方便用户知道系统的状态,设计设置在显示模块和指标

以上图文的Word格式文档下载:

网友A(2017-12-23):
按照你的设计,我做出来可以运行,为啥数码管只显示零。求大佬指教

网友B(2018-04-13):
想下载看一看

网友C(2018-06-06):
能讲一下原理图吗

网友D:
设计的有问题,充电主电路那,Q2导通时,0.7v的pN结把电源短路了

网友E(2018-12-04):
楼主怎么调信号啊

网友F(2019-04-21):
感谢分享 好人平安

网友G:
能发给我一下文档吗,谢谢好心人

网友H(2021-01-06):
不错,正好素质拓展可以借鉴一下

网友I(2022-11-23):
有无打包好的代码分享

网友J:
系统的原理讲述有一点逻辑混乱,描述应该简单明了。太阳能板相对于电池来讲,功率大电压高,因此不管充什么类型的电池,为了安全,都要考虑恒压恒流充电的问题,依靠调节占空比对锂电池充电是很危险的,成熟的太阳能充电还在考虑最高充电电压和最低放电电压的问题,否则会损坏电池,这个设计和电路离实用还差很多,需要进一步优化改进。

网友K(2023-12-20):
引用 网友L:
如何下载啊?

点击末尾行:【彩色图标】基于……的设计,然后会跳转页面,上面显示已扣除5个黑币,附带一行不同颜色的字体“跳转下载”之类的文字,点击这行文字选择下载即可。

网友M:
这个项目可以给铅酸电池充电用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