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uld not find board outline using primitives AD10画板形的时候出现的错误

楼主(2017-03-15):
ad10出现的错误,could not find board outline using primitives 重新设计画板形骸是出现这种情况,希望能讨论讨论

楼主:
我解决了,是因为我没有选中画好的边框,选中之后就解决了

网友A:
在画边框的时候那个机械层的线没有封闭,导致画工作空间时出错,按照弹出对话框找到出错坐标,封闭边界线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画边框的时候那个机械层的线没有封闭,导致画工作空间时出错,按照弹出对话框找到出错坐标,封闭边界线即 ...

怎么按照对话框找到出错的坐标,大佬?能说详细点吗?我点了yes没有任何提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