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显示DS1302时钟初始值的问题

楼主(2017-03-15):
各位大神,小白在用protues仿真DS1302实时时钟时发现显示的时间是跟电脑上一样的,但是在做实物时,那个时钟是根据什么来着?也就是如何获取当前时间。

网友A:
看来你这个程序没有定义显示时间的初始值,在做实物的时候应该会取ds1302最后一次通电时的时间

网友B:
刚生产出来的IC会被写入初始日期,运行后就会时钟初始日期就是之前出厂时写入的日期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刚生产出来的IC会被写入初始日期,运行后就会时钟初始日期就是之前出厂时写入的日期

这样啊!好的吧,多谢哈

网友C:
由于1302没有电池不能保持时间的正确性(包括新的1302),所以上了板子装上电池后第一次运行时须要赋初值。而且还要同时在1302的ram里设置一个标志,以后单片机掉电后重新上电时就要先检查此标志。如果是已经赋过初值就跳过赋初值。如果1302的电池掉电,这个标志会和时间一起复原,会再次赋初值。

你赋的初值也许不一定准确,运行后通过按键来调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来你这个程序没有定义显示时间的初始值,在做实物的时候应该会取ds1302最后一次通电时的时间

这样啊!好的吧!这就尴尬了!多谢哈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样啊!好的吧,多谢哈

你给DS1302装了电池(通常是纽扣电池)的话,它会保留断电前的时间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由于1302没有电池不能保持时间的正确性(包括新的1302),所以上了板子装上电池后第一次运行时须要赋初值。 ...

哦哦!谢谢啊,我再看看

网友D:
带着这个问题看手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