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看个程序 显示P0未定义 编译不了,一直提示错误

楼主(2017-03-16):
#include<reg52.h>
sbit u1=P2^6;
sbit u2=P2^7;
void main()
{
u2=1;
P0=0xFE;
u2=0;
u1=1;
P0=0x7F;
u1=0;
while(1);
}

编译后出现错误 本人新手查了好久,实在没办法了0 0

楼主:
求教求教 来个师傅吧 想好好学单片机~

网友A:
我试了一下,没有问题啊!

你的keil目录里有没有reg52.h头文件?

网友B:
检查一下头文件,一般是头文件引起的,不行的话自己创建一个头文件,然后网上下载一个拷贝进去试试

网友C:
最好是先用例程编译,你这直接写肯定不行,缺少启动文件,启动配置之类的

网友D:
看看P0有没有写错,P0要大写,单片机有没有选对,再不行就从新下的编译软件

网友E:
鼠标指着#include<reg52.h>,然后右键打开Open document <reg52.h>
看看里面是否没有定义句sfr P0    = 0x80;

没有的话你把下面的用文本保存成reg52.h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REG52.H

Header file for generic 80C52 and 80C32 microcontroller.
Copyright (c) 1988-2002 Keil Elektronik GmbH and Keil Software, Inc.
All rights reserved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#ifndef __REG52_H__
#define __REG52_H__

/*  BYTE Registers  */
sfr P0    = 0x80;
sfr P1    = 0x90;
sfr P2    = 0xA0;
sfr P3    = 0xB0;
sfr PSW   = 0xD0;
sfr ACC   = 0xE0;
sfr B     = 0xF0;
sfr SP    = 0x81;
sfr DPL   = 0x82;
sfr DPH   = 0x83;
sfr PCON  = 0x87;
sfr TCON  = 0x88;
sfr TMOD  = 0x89;
sfr TL0   = 0x8A;
sfr TL1   = 0x8B;
sfr TH0   = 0x8C;
sfr TH1   = 0x8D;
sfr IE    = 0xA8;
sfr IP    = 0xB8;
sfr SCON  = 0x98;
sfr SBUF  = 0x99;

/*  8052 Extensions  */
sfr T2CON  = 0xC8;
sfr RCAP2L = 0xCA;
sfr RCAP2H = 0xCB;
sfr TL2    = 0xCC;
sfr TH2    = 0xCD;

/*  BIT Registers  */
/*  PSW  */
sbit CY    = PSW^7;
sbit AC    = PSW^6;
sbit F0    = PSW^5;
sbit RS1   = PSW^4;
sbit RS0   = PSW^3;
sbit OV    = PSW^2;
sbit P     = PSW^0; //8052 only

/*  TCON  */
sbit TF1   = TCON^7;
sbit TR1   = TCON^6;
sbit TF0   = TCON^5;
sbit TR0   = TCON^4;
sbit IE1   = TCON^3;
sbit IT1   = TCON^2;
sbit IE0   = TCON^1;
sbit IT0   = TCON^0;

/*  IE  */
sbit EA    = IE^7;
sbit ET2   = IE^5; //8052 only
sbit ES    = IE^4;
sbit ET1   = IE^3;
sbit EX1   = IE^2;
sbit ET0   = IE^1;
sbit EX0   = IE^0;

/*  IP  */
sbit PT2   = IP^5;
sbit PS    = IP^4;
sbit PT1   = IP^3;
sbit PX1   = IP^2;
sbit PT0   = IP^1;
sbit PX0   = IP^0;

/*  P3  */
sbit RD    = P3^7;
sbit WR    = P3^6;
sbit T1    = P3^5;
sbit T0    = P3^4;
sbit INT1  = P3^3;
sbit INT0  = P3^2;
sbit TXD   = P3^1;
sbit RXD   = P3^0;

/*  SCON  */
sbit SM0   = SCON^7;
sbit SM1   = SCON^6;
sbit SM2   = SCON^5;
sbit REN   = SCON^4;
sbit TB8   = SCON^3;
sbit RB8   = SCON^2;
sbit TI    = SCON^1;
sbit RI    = SCON^0;

/*  P1  */
sbit T2EX  = P1^1; // 8052 only
sbit T2    = P1^0; // 8052 only

/*  T2CON  */
sbit TF2    = T2CON^7;
sbit EXF2   = T2CON^6;
sbit RCLK   = T2CON^5;
sbit TCLK   = T2CON^4;
sbit EXEN2  = T2CON^3;
sbit TR2    = T2CON^2;
sbit C_T2   = T2CON^1;
sbit CP_RL2 = T2CON^0;

#endif

网友F:

你的“Source Group 1”组中缺少reg52.h头文件,在你的程序中加一条sfr P0=0x80;就好了,但这只是权宜之计。找一个简单的正确的程序,将内容删掉,将你的程序考进去,就好了。
#include<reg52.h>

sfr P0=0x80;

sbit u1=P2^6;
sbit u2=P2^7;
void main()
{
u2=1;
P0=0xFE;
u2=0;
u1=1;
P0=0x7F;
u1=0;
while(1);
}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求教求教 来个师傅吧 想好好学单片机~

我刚才试了试,能编译通过啊,

网友H:
我试过,没有问题。编译成功通过

网友I:
检查一下你的头文件有没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试了一下,没有问题啊!

你的keil目录里有没有reg52.h头文件?

嗯 后来自己又查了头文件 的确少了 估计电脑开在那儿被书压到给删除了 谢谢你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检查一下头文件,一般是头文件引起的,不行的话自己创建一个头文件,然后网上下载一个拷贝进去试试

谢谢 的确头文件缺失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鼠标指着#include,然后右键打开Open document
看看里面是否没有定义句sfr P0    = 0x80;

嗯嗯 已经添加了 谢谢啊~

网友J:
应该是头文件里面没有定义P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