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VR单片机的音乐频谱,tft显示,32点FFT变换

楼主(2017-03-16):
实物图:

/*
* FFT.c
*
* Created: 2013/5/1 0:16:05
*  Author: zhanddkk
*/
#include <math.h>
#include "../Include/FFT.h"
float sin_tab[FFT_N],cos_tab[FFT_N];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函数名:FFT初始化函数
//入口:void
//出口:void
//功能:建立sin()、cos()表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void FFT_Init(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 (i=0;i<FFT_N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in_tab[i]=sin(PI*2*i/FFT_N);
                cos_tab[i]=cos(PI*2*i/FFT_N);
        }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函数名:FFT运算函数
//入口:compx *xin:需要计算的FFT数据表结构体指针
//出口:void
//功能:FFT运算,最后得到峰值功率频谱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void FFT(compx *xin)
{
        uchar i,j=0,k;
        uchar L,b,p;
        uchar Nv2,Nm1;
        float TR,TI;
        float tempData_rc,tempData_is,tempData_rs,tempData_ic;
        //float t;
        Nv2=FFT_N/2;                  //变址运算,即把自然顺序变成倒位序,采用雷德算法
        Nm1=FFT_N-1;
        //--倒序运算--//
        for(i=0;i<Nm1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i<j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xin[j].rea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in[j].real=xin[i].rea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in[i].real=TI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k=Nv2;
                while(k<=j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j-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k/2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j=j+k;
        }
        //--基2的FFT蝶形运算--//
        for (L=1;L<=FFT_m;L++)                /* Loop_1 L是L级蝶形运算 (2^FFT_m=FFT_N)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=1<<(L-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b=2^(L-1) b是进行蝶形运算的两个数据的距离 */
                for (j=0;j<b;j++)                /* Loop_2 根据b进行三级的蝶形运算 */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=1<<(FFT_m-L);                /* p=2^(FFT_m-L) 旋转因子计算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*=j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 (k=j;k<FFT_N;k+=(2*b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=xin[k].rea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xin[k].imag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Data_rc=xin[k+b].real*cos_tab[p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Data_is=xin[k+b].imag*sin_tab[p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Data_rs=xin[k+b].real*sin_tab[p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Data_ic=xin[k+b].imag*cos_tab[p]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in[k].real=xin[k].real+tempData_rc+tempData_is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in[k].imag=xin[k].imag-tempData_rs+tempData_ic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in[k+b].real=TR-tempData_rc-tempData_is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in[k+b].imag=TI+tempData_rs-tempData_ic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//--功率峰值计算--//
        for (i=1;i<=Nv2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xin[i].real=(uint)sqrt(xin[i].real*xin[i].real+xin[i].imag*xin[i].imag)/(FFT_N/2);
        }
}

/*
* MusicSpectrum.c
*
* Created: 2013/4/30 19:34:05
*  Author: 詹磊
*/
#include <avr/io.h>
#include <math.h>
#include "../Include/main.h"
#include "../Include/ADC.h"
#include "../Include/TFT.h"
#include "../Include/FFT.h"
#define MaxData                256
compx Data[ADC_ConversionsTime];
int lastData[16][2],temp[2];
uchar flag[16],speed1[16],speed2=10,Gain=10;
void DrawingColumnar(uchar x,uchar y,uchar Wide,uchar High,int Data,int FullData,uint ColumnarColor)
{
        uint i,tempData1,tempData2;
        uchar tempData;
        if (Data>FullData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a=FullData;
        }
        tempData=High-(uint)High*Data/FullData;
        tempData1=tempData*Wide;
        tempData2=((uint)High)*Wide;
        y=159-y;
        TFT_RamAddSet(x,y-High,x+Wide-1,y);
        for (i=0;i<tempData1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FT_WriteByteDAT(BackgroundColor>>8);        //高八位
                TFT_WriteByteDAT(BackgroundColor);                //低八位
        }
        for (i=tempData1;i<tempData2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FT_WriteByteDAT(ColumnarColor>>8);                //高八位
                TFT_WriteByteDAT(ColumnarColor);                //低八位
        }
}
void FallColumnar(uchar x,uchar y,uint High,int pData1,int pData2,int FullData,uint Color1,uint Color2)
{
        uchar i,tempData1,tempData2;
        /*if (pData1>FullData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Data1=FullData;
        }
        if (pData2>FullData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Data2=FullData;
        }*/
        if (pData2>pData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Data2=pData1;
        }
        tempData1=High-High*pData1/FullData+2;
        tempData2=High-High*pData2/FullData;
        y=159-y;
        TFT_RamAddSet(x,y-High,x,y);
        for (i=2;i<tempData1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FT_WriteByteDAT(BackgroundColor>>8);        //高八位
                TFT_WriteByteDAT(BackgroundColor);                //低八位
        }
        TFT_WriteByteDAT(Color1>>8);        //高八位
        TFT_WriteByteDAT(Color1);                //低八位
        for (i=tempData1;i<tempData2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FT_WriteByteDAT(BackgroundColor>>8);        //高八位
                TFT_WriteByteDAT(BackgroundColor);                //低八位
        }
        for (i=tempData2;i<High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FT_WriteByteDAT(Color2>>8);        //高八位
                TFT_WriteByteDAT(Color2);                //低八位
        }
}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ADCInit();
        TFT_Init();
        FFT_Init();
        for (i=0;i<1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peed1[i]=0;
        }
        TFT_putstr(0,0,"------ZHAN LEI------\n----MusicSpectrum----\n-----2013/04/30-----",DataRed);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Time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 (i=0;i<32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[i].real=255+sin(PI*2*i/FFT_N)*2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+sin(PI*2*i/FFT_N*2)*4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+sin(PI*2*i/FFT_N*3)*8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+sin(PI*2*i/FFT_N*4)*12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+sin(PI*2*i/FFT_N*5)*11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+sin(PI*2*i/FFT_N*6)*1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+sin(PI*2*i/FFT_N*7)*9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+sin(PI*2*i/FFT_N*7.9)*2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[i].im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[i].real=ADC_Buffer[i]*Gai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SRA        |=(1<<ADSC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FT(Dat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 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[0]=Data[i+1].rea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temp[0]>MaxData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[0]=MaxDat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[1]=temp[0];//防止超量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[0]<lastData[i][0]-speed1[i])//上次的顶部位置-3>本次应该的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flag[i]>2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eed1[i]=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[i]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eed1[i]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[0]=lastData[i][0]-speed1[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[i]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temp[1]<lastData[i][1]-speed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[1]=lastData[i][1]-speed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allColumnar(i*8,0,60,temp[0],temp[1],256,DataGreen,DataYellow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astData[i][0]=temp[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astData[i][1]=temp[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}
}

下载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