采用DS12CR887时钟芯片驱动的51单片机数字时钟,lcd1602显示

楼主(2017-03-16):
基于51单片机数字时钟,网上一般都是用51单片机+ds1302做的精度没有我这个好,这次是采用DS12CR887时钟芯片,1602液晶显示,经过本人测试成功.特发布在51黑电子论坛.
完整源码下载:

DS12CR887的驱动程序:
/*
* RTC.c
*
* Created: 12/3
* Author: 詹磊
*/
#include"File_h\main.h"
#include"File_h\LCD1602.h"
#include"File_h\key.h"
#include"File_h\RTC.h"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函数名:写DS12CR887数据函数
//入口:Addre:所写数据的地址
//                Data:需要写入的数据
//出口:Void
//功能:写DS12CR887内数据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void WriteDS12CR887(unsigned char Addre,unsigned char Data)
{
        DS12CR887_DS=1;
        DS12CR887_RW=1;
        DS12CR887_AS=1;
        DS12CR887_DataPutIO=Addre;
        DS12CR887_CS=0;
        DS12CR887_AS=0;
        DS12CR887_DataPutIO=Data;
        DS12CR887_RW=0;
        DS12CR887_RW=1;
        DS12CR887_CS=1;
        DS12CR887_AS=1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函数名:读DS12CR887数据函数
//入口:Addre:所读数据的地址
//出口:unsigned char :所读出的数据
//功能:读DS12CR887内数据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unsigned char ReadDS12CR887(unsigned char Addre)
{
         unsigned char ds_date;
        DS12CR887_RW=1;
        DS12CR887_DS=1;
        DS12CR887_AS=1;
        DS12CR887_DataPutIO=Addre;
        DS12CR887_CS=0;
        DS12CR887_AS=0;
        DS12CR887_DataPutIO=0xff;
        DS12CR887_DS=0;
        ds_date=DS12CR887_DataPutIO;
        DS12CR887_DS=1;
        DS12CR887_CS=1;
        DS12CR887_AS=1;
        return ds_date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函数名:时钟芯片始化
//入口:Void
//出口:Void
//功能:配置相关寄存器等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void RTC_Init()
{
        /*
        WriteDS12CR887(0x00,0x57);
        WriteDS12CR887(0x02,0x59);
        WriteDS12CR887(0x04,0x23);
        WriteDS12CR887(0x06,0x07);
        WriteDS12CR887(0x07,0x30);
        WriteDS12CR887(0x08,0x12);
        WriteDS12CR887(0x09,0x01);
        */
        ///*
        WriteDS12CR887(0x00,57);
        WriteDS12CR887(0x02,59);
        WriteDS12CR887(0x04,23);
        WriteDS12CR887(0x06,07);
        WriteDS12CR887(0x07,30);
        WriteDS12CR887(0x08,12);
        WriteDS12CR887(0x09,01);
        //*/
        WriteDS12CR887(0x0A,0x20);
        WriteDS12CR887(0x0B,0x06)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函数名:读时钟数据函数
//入口:*tp:所读时间数据的结构体指针
//                *dp:所读日期数据的结构体指针
//出口:Void
//功能:读时钟数据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void GetRTC_Data(TimeData *tp,DateData *dp)
{
        tp->second=ReadDS12CR887(0x00);
        tp->minute=ReadDS12CR887(0x02);
        tp->hour=ReadDS12CR887(0x04);
        dp->day=ReadDS12CR887(0x06);
        dp->date=ReadDS12CR887(0x07);
        dp->month=ReadDS12CR887(0x08);
        dp->year=ReadDS12CR887(0x09)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函数名:调时间数据函数
//入口:*tp:所写时间数据的结构体指针
//出口:Void
//功能:调时间数据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void WriteRTC_TimeData(TimeData *tp)
{
        WriteDS12CR887(0x00,tp->second);
        WriteDS12CR887(0x02,tp->minute);
        WriteDS12CR887(0x04,tp->hour)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函数名:调日期数据函数
//入口:*dp:所写日期数据的结构体指针
//出口:Void
//功能:调日期数据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void WriteRTC_DateData(DateData *dp)
{
        WriteDS12CR887(0x06,dp->day);
        WriteDS12CR887(0x07,dp->date);
        WriteDS12CR887(0x08,dp->month);
        WriteDS12CR887(0x09,dp->year)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函数名:调闹钟数据函数
//入口:*atp:所写闹钟数据的结构体指针
//出口:Void
//功能:调闹钟数据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void WriteRTC_AlarmData(TimeData *atp)
{
        WriteDS12CR887(0x01,atp->second);
        WriteDS12CR887(0x03,atp->minute);
        WriteDS12CR887(0x05,atp->hour);
}

按键驱动程序:
/*
* key.c
*
* Created: 12/3
* Author: 詹磊
*/
#include"File_h\main.h"
#include"File_h\LCD1602.h"
#include"File_h\key.h"
#include"File_h\RTC.h"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bit KEY_flag=0;
bit LongKEY_flag=0,LongKEY_START=1;
unsigned char KeyBuffer[KeyBufferSize]={0,0,0,0};                //键盘缓存区数组
unsigned char KeyIndexW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键盘缓存队列写入指针
unsigned char KeyIndexR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键盘缓存队列读取指针
unsigned char KeyCount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键盘缓存队列内记录的按键次数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函数名:按键始化
//入口:Void
//出口:Void
//功能:配置按键IO口模式等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void InitKey()
{
        KEYControl|=KEYFullValue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函数名:按键压栈函数
//入口:Key:需要压入按键缓存的键值
//出口:Void
//功能:将一次键值压入按键缓存中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void KeyInBuffer(unsigned char Key)
{
        bit tempEA;
        if(KeyCount>=KeyBufferSize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缓存已满,放弃本次按键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tempEA=EA;
        EA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涉及共享数据,关中断
        KeyCount++;
        KeyBuffer[KeyIndexW]=Key;
        if(++KeyIndexW>=KeyBufferSize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队列头指针越界,循环队列
                KeyIndexW=0;
        EA=tempE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中断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函数名:按键出栈函数
//入口:Void
//出口:unsigned char 返回键值
//功能:从键盘缓存中读取一次键值,调用一次会把按键缓存中所调用的那个按键的键值删除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unsigned char GetKey()
{
        uchar Key;
        bit tempEA;
        if(KeyCount==0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tempEA=EA;
        EA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涉及共享数据,关中断
        KeyCount--;
        Key=KeyBuffer[KeyIndexR];
        if(++KeyIndexR>=KeyBufferSize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队列头指针越界,循环队列
                KeyIndexR=0;
        EA=tempE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中断
        return Key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函数名:按键扫描函数
//入口:Void
//出口:Void
//功能:扫描IO口按键输入情况,如果有按键事件,那么就保存键值到按键堆栈区中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void CheckKey()
{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Temp,KeyStateTime;
        unsigned int temp;
        unsigned char timeTemp;
        if((TestKey!=KEYFullValue)&&(KEY_flag!=1)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查询是否有按键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temp=KeyDelayTime;temp>0;temp--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消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stKey==KEYFullValu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if(TestKey!=KEYFullValue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抖后检测按键是否还按下;如果是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则说明是有效按键;如果不是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则认为抖动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ngKEY_START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长按开始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flag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标志有按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Temp=KEYControl&KEYFullValu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记录键值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(TestKey==KEYFullValue)&&(KEY_flag==1)&&(LongKEY_flag==0))        //松手且之前有按键按下去过,但未响应过长按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KeyTemp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键值压栈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KEY1:KeyInBuffer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KEY2:KeyInBuffer(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KEY3:KeyInBuffer(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KEY4:KeyInBuffer(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KEY5:KeyInBuffer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KEY6:KeyInBuffer(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case KEY7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KEY8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(TestKey!=KEYFullValue)&&(KEY_flag==1))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消抖完成且一直按键按着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StateTime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那么按键状态时间自++
                if(LongKEY_STAR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Temp=LongKeyActionTime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Temp=KeyStateTimeFull;
                if(KeyStateTime>timeTemp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按键状态时间是否达到所需时间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ngKEY_flag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长按键标志置位,表示响应长按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tateTime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按键状态时间,为下次做准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ngKEY_STAR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KeyTemp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键值压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KEY1:KeyInBuffer(0x8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KEY2:KeyInBuffer(0x8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KEY3:KeyInBuffer(0x8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KEY4:KeyInBuffer(0x8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KEY5:KeyInBuffer(0x8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KEY6:KeyInBuffer(0x8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case KEY7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KEY8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(LongKEY_flag==1)&&(TestKey==KEYFullValue))                //如果响应过长按键,且按键现在松开了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KeyStateTime=0;
                LongKEY_flag=0;
        }
}

网友A:
已经下载收藏 慢慢学习 感谢分享

网友B:
没有硬件接线图吗?

网友C(2017-07-12):
努力赚黑比啊!

网友D(2019-03-01):
可惜没有硬件接线图,试着从源码查看,只能逐一实验单片机脚看看能否接的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