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18B20.h LCD1602.h头文件下载 温度和液晶 调试ok 可直接调用

楼主(2017-03-16):
这2个头文件是自己原创的,函数都已经封装好了,可以在你的程序中直接调用,现在分享在51黑电子论坛,方便大家.分别实现了温度读取和液晶显示的功能.

DS18B20.h和LCD1602.h头文件下载:

DS18B20.h头文件内容预览:
/*DS18B20驱动程序*/
//作者:詹磊
//功能:驱动DS18B20单总线温度计芯片,从中读出当前温度计所处温度,
//      测量范围:-55~+125度;分辨率为0.1度(100度以下);
//注意:本驱动不含CRC检测,所以不能一线挂多个器件,也不带温度报警,在之后的版本中
//      再加吧
//感想:对单总线器件的操作时序非常重要;程序顺序非常关键;由于温度有负数,有小数,
//      所以在数据处理方面也很难控制;单片机资源有限 int float 数据类型最好少用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fndef __DS18B20_H__
#define __DS18B20_H__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      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YES  0
#define NO         1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sbit DS18B20_DQ=P1^7;
sbit DS18B20_DQ=P3^7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bit fu_flag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delay_us(60);延时556us   //
//delay_us(3);延时43us            //
//delay_us(18);延时178us   //
//delay_us(30);延时286us   /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bit DS18B20_init()
{
        bit n;
        fu_flag=0;
        DS18B20_DQ=1;
        delay_ms(1);
        DS18B20_DQ=0;
        delay_us(60);//延时556us
        DS18B20_DQ=1;
        delay_us(3);//延时43us
        n=DS18B20_DQ;
        delay_us(18);//延时178us
        delay_us(30);//延时286us
        return n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_DS18B20(uchar com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DS18B20_DQ=1;
        delay_ms(1)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S18B20_DQ=0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DS18B20_DQ=com&0x01;
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3);//延时43us ;3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DS18B20_DQ=1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com>>=1;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R_DS18B20()
{
        uchar i,dat;
        DS18B20_DQ=1;
        delay_ms(1)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S18B20_DQ=0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 _nop_();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dat>>=1;//这里位置很关键。最后一次是不需要移位的,所以放在if前
                DS18B20_DQ=1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_nop_(); _nop_()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if(DS18B20_DQ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=dat|0x80;
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3);//延时43us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DS18B20_DQ=1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dat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 R_temp_DS18B20()
{
        uint temp;
        uchar l,h;
        DS18B20_init();
        if(DS18B20_init()==YES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_DS18B20(0xCC);
                W_DS18B20(0x44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);
                DS18B20_init();
                W_DS18B20(0xCC);
                W_DS18B20(0xBE);
                l=R_DS18B20();
                h=R_DS18B20();
                if((h&0xF0)==0xF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u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=~l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=~h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=~l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=~h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h*256+l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h*256+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u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temp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endif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沐雨迎风设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/04/0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LCD1602.h头文件:
/*1602液晶驱动程序*/
//作者:詹磊
//功能:能在1602液晶上显示字符串(字母和阿拉伯数字)、自定义图形(5x7点阵图形)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fndef __LCD1602_H__
#define __LCD1602_H__
#define       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sbit RW_LCD=P2^1;
sbit RS_LCD=P2^0;
sbit E_LCD=P2^2;*/
sbit RW_LCD=P2^5;//开发板上对印引脚
sbit RS_LCD=P2^6;
sbit E_LCD=P2^7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字符表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bmp_table1[8]=
{
        0x0E,0X1F,0X11,0X11,0X11,0X11,0X1F,0x00,//电池标号:空
//          0          1           2        3          4          5           6        7
};
uchar bmp_table2[8]=
{
        0x0E,0X1F,0X11,0X11,0X11,0X1F,0X1F,0x00,//电池标号:一格
//          0          1           2        3          4          5           6        7
};
uchar bmp_table3[8]=
{
        0x0E,0X1F,0X11,0X11,0X1F,0X1F,0X1F,0x00,//电池标号:两格
//          0          1           2        3          4          5           6        7
};
uchar bmp_table4[8]=
{
        0x0E,0X1F,0X11,0X1F,0X1F,0X1F,0X1F,0x00,//电池标号:三格
//          0          1           2        3          4          5           6        7
};
uchar bmp_table5[8]=
{
        0x0E,0X1F,0X1F,0X1F,0X1F,0X1F,0X1F,0x00//电池标号:四格
//          0          1           2        3          4          5           6        7
};
uchar bmp_table6[8]=
{
        0x04,0X08,0X10,0X1F,0X1F,0X1F,0X1F,0x00//FM标号
//          0          1           2        3          4          5           6        7
};
uchar bmp_table7[8]=
{
        0x10,0X07,0X08,0X08,0X08,0X08,0X07,0x00//温度标号
//          0          1           2        3          4          5           6        7
}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_ms(uint z)//毫秒延时函数
{
        uint i,m;
        for(i=z;i>0;i--)
                for(m=123;m>0;m--);
}
void delay_us(uint time)//微秒延时函数
{
        while(time--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R_TEST_LCD()
{

        bit i;
        RS_LCD=0;
        RW_LCD=1;
        E_LCD=1;
        delay_us(1);
        i=(bit)(P0&0x80);
        E_LCD=0;
        RW_LCD=0;
        RS_LCD=1;
        return i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_CMD_LCD(uchar cmd)
{
        while(R_TEST_LCD());
        RS_LCD=0;
        RW_LCD=0;
        P0=cmd;
        E_LCD=1;
        E_LCD=0;
        RW_LCD=1;
        RS_LCD=1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_DAT_LCD(uchar dat)
{
        while(R_TEST_LCD());
        RS_LCD=1;
        RW_LCD=0;
        P0=dat;
        E_LCD=1;
        E_LCD=0;
        RW_LCD=1;
        RS_LCD=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osition(uchar x,uchar y)//x为横坐标;y为纵坐标
{
        if(y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_CMD_LCD(0x7F+x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_CMD_LCD(0xBF+x);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rintf(uchar *dat,uchar x,uchar y)//显示函数;x为横坐标;y为纵坐标
{
        position(x,y);//指定首字位置
        while(*dat>0)//当加到头时,指针指向NULL退出循环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_DAT_LCD(*dat);//按指针所指的地址取内容,写入LCD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dat++;//指针++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rintf_Digital(uchar dat,uchar x,uchar y)//dat<99
{
        position(x,y);
        W_DAT_LCD(dat/10+'0');
        W_DAT_LCD(dat%10+'0'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_CGRAM(uchar *dat,uchar n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W_CMD_LCD(0x40+n*8)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_DAT_LCD(*dat);//按指针所指的地址取内容,写入CGRAM
                dat++;//指针++
        }
        dat=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init()
{
        delay_ms(15);
        W_CMD_LCD(0x38);
        delay_ms(1);
        W_CMD_LCD(0x08);
        delay_ms(1);
        W_CMD_LCD(0x01);
        delay_ms(1);
        W_CMD_LCD(0x06);
        delay_ms(1);
        W_CMD_LCD(0x0C);
        W_CGRAM(bmp_table1,0);
        W_CGRAM(bmp_table2,1);
        W_CGRAM(bmp_table3,2);
        W_CGRAM(bmp_table4,3);
        W_CGRAM(bmp_table5,4);
        W_CGRAM(bmp_table6,5);
        W_CGRAM(bmp_table7,6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沐雨迎风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/03/1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endif

网友A:
高人 没看懂 但也要膜拜一下

网友B(2019-04-17):
.\h\DS18B20.h(36): warning C206: 'delay_ms': missing function-prototype
.\h\DS18B20.h(36): error C267: 'delay_ms': requires ANSI-style prototype
这是啥意思

网友C(2019-07-19):
感謝用心整理,資料很珍貴,謝謝。

网友D(2019-10-18):
感谢,没币的也可以自己复制代码写一个

网友E(2020-02-14):
有帮助,感谢

网友F(2020-04-09):
引用 网友B:
.\h\DS18B20.h(36): warning C206: 'delay_ms': missing function-prototype
.\h\DS18B20.h(36): error C2 ...

缺少函数原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