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S 2010文本多级菜单程序系统设计,理论可实现1~255个菜单级数和目录数

楼主(2017-03-16):
基于VS 2010的文本菜单系统,理论上最大可以实现1~255个菜单级数和目录数
全部源码下载(整个工程文件):

部分源程序预览: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产品:多级菜单程序
//作者:詹磊
//版本:v1.0
//说明:本程序仅供测试使用,在创建链表时出现错误将产生未知后果
//修改历史:1、7/30                创建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7/31                添加自动计算菜单目录信息功能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、8/12                代码整理
//功能描述:理论上可以实现255级树形单列文本菜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每个菜单最大目录数为255个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过定义MaxDisplayNumber来设置每面菜单显示的目录数;
//运行环境:VC2010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#include "..\Include\menu.h"                /*菜单头文件*/
//--主菜单--//
MenuInfo mainMenu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菜单结构体
char MeunName[]="主菜单"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菜单名字表
//--一级菜单--//
MenuInfo Clock,Calendar,Music,Radio,Games,Set,System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菜单结构体
char *mainMenuSubdirectory[7]={"时钟","日历","音乐","收音","游戏","设置","系统"};        //菜单名字表
//--二级菜单--//
MenuInfo SetClock,SetDate,SetAlarm,SetSystem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菜单结构体
char *SetSubdirectory[4]={"时间","日期","闹钟","系统"};        //菜单名字表
//--三级菜单--//
MenuInfo SetSecond,SetMinute,SetHou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菜单结构体
char *SetClockSubdirectory[3]={"秒","分","时"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菜单名字表
MenuInfo SetYear,SetMonth,SetDay,SetWee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菜单结构体
char *SetDateSubdirectory[4]={"年","月","日","星期"};        //菜单名字表
MenuInfo SetAlarmSecond,SetAlarmMinute,SetAlarmHour;        //菜单结构体
char *SetAlarmSubdirectory[3]={"秒","分","时"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菜单名字表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函数名:创建菜单反向链式表函数
//入口:MenuInfo *pM:菜单子目录的链式表头
//出口:Void
//功能:*pM必须为链式表头,否则会造成目录缺项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void makeReversChainTable(MenuInfo *pM)
{
        MenuInfo *tempM;
        pM->last=mNULL;
        pM->meunStatus=mNULL;
        pM->pFunction=fNULL;
        if(pM->next==mNULL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        while(pM->next!=mNULL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M->meunStatus=mNULL;
                pM->pFunction=fNULL;
                tempM=pM->next;
                tempM->last=pM;
                pM=pM->next;
        }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函数名:创建菜单父节点函数
//入口:MenuInfo *pParentM:父节点结构体
//                MenuInfo *pM:菜单子目录的链式表头
//出口:Void
//功能:*pM必须为链式表头,否则会造成目录缺项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void makeParentNode(MenuInfo *pParentM,MenuInfo *pM)
{
        if(pM->last!=mNUL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ParentM->meunStatus=pM;
                while(pM->next!=mNULL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M->parentMenus=pParentM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M=pM->next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M->parentMenus=pParentM;
        }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函数名:创建菜单目录信息函数
//入口:MenuInfo *pM:菜单子目录的链式表头
//出口:Void
//功能:*pM必须为链式表头,否则会造成未知后果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void makeDirectoryNumber(MenuInfo *pM)
{
        UINT8 i=1;
        if((pM->last!=mNULL)||(pM->parentMenus==mNULL)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;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pM->next!=mNULL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M->serialNumber=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M=pM->nex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M->parentMenus->directoryNumber=pM->serialNumber=i;
        }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函数名:获取菜单名字函数
//入口:char **pChar:菜单名字所在的数组的指针
//                MenuInfo *pM:菜单子目录的链式表头
//出口:Void
//功能:*pM必须为链式表头,否则会造成未知后果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void getMenuName(char **pChar,MenuInfo *pM)
{
        UINT8 i;
        i=0;
        if(pM->last!=mNUL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pM->next!=mNULL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M->pMeunName=pChar[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M=pM->nex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M->pMeunName=pChar[i];
        }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函数名:创建菜单链式表函数
//入口:Void
//出口:Void
//功能:相同的父节点的结构体组成一个链式表;
//                必须创建仔细否则将产生未知后果。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void makeMenuList()
{
//----目录链式表----//
        mainMenu.next=mNULL;
        mainMenu.last=mNULL;
        //------------------//
        Clock.next=&Calendar;
        Calendar.next=&Music;
        Music.next=&Radio;
        Radio.next=&Games;
        Games.next=&Set;
        Set.next=&System;
        System.next=mNULL;
        makeReversChainTable(&Clock);
        //------------------//
        SetClock.next=&SetDate;
        SetDate.next=&SetAlarm;
        SetAlarm.next=&SetSystem;
        SetSystem.next=mNULL;
        makeReversChainTable(&SetClock);
        //------------------//
        SetSecond.next=&SetMinute;
        SetMinute.next=&SetHour;
        SetHour.next=mNULL;
        makeReversChainTable(&SetSecond);
        //------------------//
        SetYear.next=&SetMonth;
        SetMonth.next=&SetDay;
        SetDay.next=&SetWeek;
        SetWeek.next=mNULL;
        makeReversChainTable(&SetYear);
        //------------------//
        SetAlarmSecond.next=&SetAlarmMinute;
        SetAlarmMinute.next=&SetAlarmHour;
        SetAlarmHour.next=mNULL;
        makeReversChainTable(&SetAlarmSecond);
//----子菜单父节点名以及父菜单光标位置----//
        makeParentNode(&mainMenu,&Clock);
        makeParentNode(&Set,&SetClock);
        makeParentNode(&SetClock,&SetSecond);
        makeParentNode(&SetDate,&SetYear);
        makeParentNode(&SetAlarm,&SetAlarmSecond)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函数名:菜单信息初始化函数
//入口:Void
//出口:Void
//功能:配置菜单的初始化信息,必须设置仔细否
//                则将产生未知后果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void menuInfoInit()
{
//----父菜单目录数以及子菜单目录序号----//
        makeDirectoryNumber(&Clock);
        makeDirectoryNumber(&SetClock);
        makeDirectoryNumber(&SetSecond);
        makeDirectoryNumber(&SetYear);
        makeDirectoryNumber(&SetAlarmSecond);
//----菜单名字----//
        mainMenu.pMeunName=MeunName;
        getMenuName(mainMenuSubdirectory,&Clock);
        getMenuName(SetSubdirectory,&SetClock);
        getMenuName(SetClockSubdirectory,&SetSecond);
        getMenuName(SetDateSubdirectory,&SetYear);
        getMenuName(SetAlarmSubdirectory,&SetAlarmSecond);
//----功能函数----//
        System.pFunction=aboutSystem;
        Clock.pFunction=displayClock;
        Calendar.pFunction=displayDate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函数名:时间显示函数
//入口:Void
//出口:Void
//功能:显示时间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void displayClock()
{
        struct tm * tmptr;
        int hour1,min1,second1;
        time_t secnow;
        time(&secnow);
        tmptr = localtime(&secnow);
        hour1 = tmptr->tm_hour;
        min1 = tmptr->tm_min;
        second1=tmptr->tm_sec;
        printf("┌───>>时钟显示<<───┐\n");
        printf("│北京时间:%.2d:%.2d:%.2d      │\n",hour1,min1,second1);
        printf("└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┘\n")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函数名:日期显示函数
//入口:Void
//出口:Void
//功能:显示日期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void displayDate()
{
        char p[7][4]={"日","一","二","三","四","五","六"};
        struct tm * tmptr;
        int year,month,day,week;
        time_t secnow;
        time(&secnow);
        tmptr = localtime(&secnow);
        year = tmptr->tm_year;
        month = tmptr->tm_mon;
        day=tmptr->tm_mday;
        week=tmptr->tm_wday;
        printf("┌───>>日期显示<<───┐\n");
        printf("│%d年%d月%d日 星期%s    │\n",year+1900,month+1,day,p[week]);
        printf("└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┘\n")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函数名:系统信息显示函数
//入口:Void
//出口:Void
//功能:显示系统信息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void aboutSystem()
{
        printf("┌───>>关于系统<<───┐\n");
        printf("│名称:多级菜单系统      │\n");
        printf("│作者:詹磊(沐雨迎风)  │\n");
        printf("│版本:V1.0              │\n");
        printf("│说明:‘↑’->光标上移  │\n");
        printf("│      ‘←’->返回      │\n");
        printf("│      ‘→’->进入      │\n");
        printf("│      ‘↓’->光标下移  │\n");
        printf("└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┘\n")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函数名:菜单显示函数
//入口:MenuInfo *pM:需要显示的菜单结构体地址
//出口:UINT8                :0
//功能:显示菜单,包括目录、菜单名、光标、光标位置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UINT8 menuDisplay(MenuInfo *pM)
#define MaxDisplayNumber        5
{
        MenuInfo *tempM=pM->meunStatus;
        UINT8 i=0;
        if(tempM->serialNumber>MaxDisplayNumber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i<(MaxDisplayNumber-1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M=tempM->last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tempM->last!=mNULL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M=tempM->last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=0;
        printf("┌─>>多级菜单系统V1.0<<─┐\n");
        printf("  ---------%s---------\n %d/%d\n",pM->pMeunName,pM->meunStatus->serialNumber,pM->directoryNumber);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empM==pM->meunStatu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  >>%s\n",tempM->pMeunName)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    %s\n",tempM->pMeunName);
                if(tempM->next!=mNUL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M=tempM->next;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}while(i<MaxDisplayNumber&&i<pM->directoryNumber);
        while(i<MaxDisplayNumber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n");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}
        printf("└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┘\n");
        return 0;
}

网友A(2018-05-03):
菜单太多看了头都痛,不过用学习和找借鉴是不错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