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帮忙分析一段程序 后面main函数的逻辑看不懂

楼主(2017-03-16):
这是一个简易数字示波器的程序  前面的程序都不用 主要是后面main函数的逻辑看不懂 求大神帮忙看看

#include <AT89X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//12864控制引脚定义
sbit DI = P2 ^ 2; //数据D\指令I选择引脚
sbit RW = P2 ^ 1; //读R\写W选择引脚
sbit E= P2 ^ 0;   //读\写使能引脚
sbit CS1 = P2 ^ 4;    //片选1引脚
sbit CS2 = P2 ^ 3;    //片选2引脚
sbit BUSY= P1 ^ 7;    //忙标志位
//按键控制定义
sbit Y1 = P3 ^ 0;
sbit Y2 = P3 ^ 1;
sbit X1 = P3 ^ 3;
sbit X2 = P3 ^ 7;
//ADC0832控制引脚
sbit START=P3^4;
sbit OE=P3^6;
sbit EOC=P3^5;
unsigned int ADdata;    //AD采集值
unsigned int Ldata;     //控制命令
unsigned char ye,lei,shu;     //页 列 数
unsigned char ADViewdata[91]; //AD显示数据存储区  存储AD值
char code FrameData[]={              //提示字符存储区
0x00,0x00,0x3F,0xF8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FF,0xFE,0x01,0x00,
0x01,0x00,0x11,0x10,0x11,0x08,0x21,0x04,0x41,0x02,0x81,0x02,0x05,0x00,0x02,0x00,    //示
0x00,0x20,0x20,0x20,0x10,0x20,0x13,0xFE,0x82,0x22,0x42,0x24,0x4A,0x20,0x0B,0xFC,
0x12,0x84,0x12,0x88,0xE2,0x48,0x22,0x50,0x22,0x20,0x24,0x50,0x24,0x88,0x09,0x06,  //波
...
};
//AD转换软件
void ADCChage()
{
  START=1;
  START=0;
  while(EOC==0)  //等待转换完成
{
   OE=1;
}
  ADdata = P0;   //读取AD数据
OE=0;
}
//检查12864液晶状态
void CheckState()
{
  DI=0;
RW=1;
do
{
   E=1;
   E=0;
   //仅当第7位为0时才可操作(判别busy信号)
}while(BUSY==1);
}
//向12864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
void WriteCommand(unsigned char cmd)
{
CheckState();         //检查当前的12864状态
DI = 0;
RW = 0;
P1 = cmd;             //送出相应的命令
E = 1;
E = 0;
}
//向12864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
void WriteData(unsigned char dat)
{
   CheckState();   //检查当前的12864状态
   DI = 1;
   RW = 0;
   P1 = dat;       //送出相应的数据
   E = 1;
   E = 0;
}
//12864液晶的选择控制引脚   选择左屏 还是右屏幕 CS1=0,CS2=0 全屏  CS=1,CS2=0 右屏
void LCMCSControl(unsigned int csl)
{
  if(csl==1)    //根据参数不同判断当前的12864控制引脚状态  选择左边
  {
    CS1=0,
    CS2=1;
  }
  if(csl==2)     //选择右边
  {
    CS1=1,
    CS2=0;
  }
  if(csl==3)  //全选
  {
    CS1=0,
    CS2=0;
  }
}
//12864显示函数
void LCMView()
{
  LCMCSControl(Ldata);     //先发送控制命令
  WriteCommand(ye);    //选页  10111xxx(页地址) 0xB(不定)
  WriteCommand(lei);     //选列   01xxxxxx(列地址) 0x(不)(定)
  WriteData(shu);         //然后发送数据
}
//12864的清屏函数
void CleanScreen()
{
unsigned char page,i;
LCMCSControl(3);    //左右屏幕选择 3全选
for(page=0xb8;page<=0xbf;page++)    //0xb8 10111 000-10111 111 8页全部扫描一遍
{
  WriteCommand(page);
  WriteCommand(0x40);      //0x40 0100 0000  第0列
  for(i=0;i<64;i++)
    {
    WriteData(0x00);       //清零
    }
}
LCMCSControl(1);     // 左半屏
  lei=0x40;        //列 0100 0000
for(ye=0xb8;ye<0xbf;ye++)   // 10111 000 第0页 -10111 111 第7页
{
  shu=0xff;         //全1
  LCMView();        //显示
}
ye=0xb8;
for(lei=0x40;lei<=0x7f;lei++)
{
   shu=0x80;
   LCMView();
}
ye=0xbf;
for(lei=0x40;lei<=0x7f;lei++)
{
   shu=0x01;
   LCMView();
}
  LCMCSControl(2);
  ye=0xb8;
for(lei=0x40;lei<=0x5b;lei++)
  {
   shu=0x80;
   LCMView();
}
ye=0xbf;
for(lei=0x40;lei<=0x5b;lei++)
{
   shu=0x01;
   LCMView();
}
lei=0x5b;
for(ye=0xb9;ye<=0xbe;ye++)
{
  shu=0xff;
  LCMView();
}
}
//12864的初始化函数
void InitLCM(void)
{
  WriteCommand(0xc0);    // 1100 0000  启始行
WriteCommand(0x3f);       // 0011 1111   屏幕开
}
//50us的延时函数
void Delay50us(unsigned int t)
{
unsigned char j;
for(;t>0;t--)
  for(j=19;j>0;j--);
}
//刷新12864液晶
void RefreshLCM()
{
  unsigned char i;
  for(i=0xb9;i<=0xbe;i++)
  {
    ye=i;
   shu=0x00;
   LCMView();
}
}
//主函数
void main()
{
    unsigned int r,j,q,k;
    unsigned int Xaxis =0;
    unsigned int Yaxis = 1;
    unsigned char l;
    unsigned char d1,d2,d3,d4,d5;
    CleanScreen(); //清屏
    InitLCM();     //初始化 开屏幕 设置初始行第0行
   LCMCSControl(2);   // 选择右屏幕
   l=0xb8;       //啥玩意啊
   for(k=0;k<4;k++,l=l+0x02)         //首先显示右侧的提示 显示“示波器 ”
   {
     ye=l;
     lei=0x70;      // 01(标识) 110000    第48列
     for(r=0;r<16;r++)
      {
        shu=FrameData[2*r+1+32*k];
       LCMView();
       lei++;
     }
     ye=l+0x01;     //第二页
     lei=0x70;
     for(r=0;r<16;r++)
      {
        shu=FrameData[2*r+32*k];
       LCMView();
       lei++;
     }
}
  while(1)       //重头戏来了
  {
    while(X2==0)      //调节X轴  外部按键控制X轴    +是延迟横向扫描时间
    {
      while(X2==0);       //放开后才加
      Xaxis = Xaxis + 1;     //X轴
    }
    while(X1==0)
    {
      while(X1==0);
      if(Xaxis!=0)
      {
        Xaxis = Xaxis - 1;       //  缩短横向扫描时间
      }
    }
    while(Y1==0)     //调节Y轴
    {
      while(Y1==0);
      Yaxis = Yaxis + 1;
    }
    while(Y2==0)
    {
      while(Y2==0);
      if(Yaxis!=1)         //调整显示幅度DIV
      {
        Yaxis=Yaxis-1;
      }
    }
    for(j=0;j<90;j++) //AD采样最大值     只是为了得到最大值
    {
      ADCChage();        //开启转换
      ADViewdata[j]=ADdata;      //采集的数据存入数表
      if(ADViewdata[j]>ADViewdata[91])     //选择最大值
      {
        ADViewdata[91]=ADViewdata[j];      //选到的最大值存到91的位置
      }
      Delay50us(Xaxis);
    }
    while(ADdata!=ADViewdata[91])    //如果采集值不相等,则继续  直至扫到最大值
    {
      ADCChage();
    }
    for(j=0;j<90;j++)      //连续采样90次  要准备用来显示了
    {
       ADCChage();
       ADViewdata[j]=ADdata;         //注意 只存到89 。91千万不能碰
       Delay50us(Xaxis);
    }
    lei=0x41;         //01(标识) 000001     第1列
    for(r=0,j=0;r<90;r++,j++)    // 一个特别醒目的问题   一起加1
   {      //这个括号直接到整个程序结束的
      if(j<63)          //  如果是前64个数 则用左屏幕显示
      {
        Ldata=1;
      }
     if(j==63)         //第64个数 用中间行显示
      {
        lei=0x40;
      }
     if(j>=63)           //后面的数 用右屏幕显示
      {
        Ldata=2;
      }
     RefreshLCM();     //刷新当前显示
     if(ADViewdata[j>=127])//正电压
     {
        ADdata=(ADViewdata[j]-127)*0.196/Yaxis;  //计算电压值  0.196什么意思?
        if(ADdata<=7)          //小于7 没超过
        {
          ye=0xbb;         //      10111(标识) 011 第A3页 从上往下数是第四页
          shu=(0x80>>ADdata);         // 1000 0000 右移
        }
       else if(ADdata<=15)      // 大于7小于15
        {
          ye=0xba;          // 10111(标识) 010 第A2页 从上往下第三页
          shu=(0x80>>(ADdata-8)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ADdata<=23)      // 小于23
        {
          ye=0xb9;       // 10111 001 第A1页  从上往下第二页
          shu=(0x80>>(ADdata-16));
 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ADdata<=31)
        {
          ye=0xb9;          //还是A1页
          shu=(0x80>>(ADdata-24));
        }
     }
     if(ADViewdata[j]<127)     //负电压
     {
         ADdata=(127-ADViewdata[j])*0.196/Yaxis;    //计算电压值
          if(ADdata<=7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ye=0xbc;       //      10111 100 第A4页
              shu=(0x01<<(ADdata));
          }
          else if(ADdata<=15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ye=0xbd;         //A5页
              shu=(0x01<<(ADdata-8));
          }
          else if(ADdata<=23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ye=0xbe;           //A6页
              shu=(0x01<<(ADdata-16));
          }
         else if(ADdata<=31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ye=0xbe;            //A7页
              shu=(0x01<<(ADdata-24));
          }
     }
      if(r==0)//判断正负 上面一大串 其实只是为了得到一个显示的点应该放在哪个位置
     {
       d1=shu;
       d2=ye;    //存放位置信号 而且r==0 是启始点
      }
      if(r!=0)  //不是第一个点
     {   // 这个括号到快结束
       d3=shu;
       d4=ye;
       if(ye==d2)  //如果相等,则判断是否显示完成    跟第一个数是同一页吗
       {
         if(shu>d1)      //是同一页的话 如果数比第一个数大  PS:同一位 位移的数越多 越大
         {
           d5=shu;       //确实比较大的话 给d5
           d5=d5>>1;         // 右移一位 除以2
           while(d5!=d1)      //跟初始值比 一样的话没事 不一样的话 再除以2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d5=d5>>1;
             shu=shu|(shu>>1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         if(shu<d1)      //同页 但比较小
         {
           d5=shu;
           d5=d5<<1;
           while(d5!=d1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d5=d5<<1;
              shu=shu|(shu<<1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}
       }
        if(ye<d2)
       {
         for(q=0;q<7;q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shu=shu|(shu<<1);
        }
      LCMView();
       ye++;
      while(ye<d2)
        {
          shu=0xff;
          LCMView();
          ye++;
        }
      if(ye==d2)
        {
          shu=0x01;
       if(shu<d1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d5=shu;
             d5=d5<<1;
             while(d5!=d1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5=d5<<1;
                shu=shu|(shu<<1);
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if(ye>d2)
       {
         for(q=0;q<7;q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shu=shu|(shu>>1);
        }
      LCMView();
       ye--;
      while(ye>d2) {shu=0xff,LCMView(),ye--;}
      if(ye==d2)
        {
          shu=0x80;
       if(shu>d1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d5=shu;
             d5=d5>>1;
             while(d5!=d1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5=d5>>1;
                shu=shu|(shu>>1);
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}
      }
   }
   if(r!=0)
   {
     d1=d3;
     d2=d4;
   }
    LCMView();
    if(lei!=0x7f)  //000 11111 最后一列
    {
      lei++;
    }
   }
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