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USB转TTL和USB转RS232【欢迎指导】

楼主(2017-03-16):
USB转TTL是指通过这个模块,可以实现模块的出口可以直接和MCU的TXT,RXT相连,不需要电路板上搭载MAX232芯片。

1.可以用PL2303直接实现USB(TTL)到232(TTL)的转换,不需要另外加MAX232的转换

2.也可以使用CH340T/CH341T直接实现USB(TTL)到232(TTL)的转换,不需要另外加MAX232的转换

3.既然可以直接相连,为什么我们电路板上还需要加232芯片呢,这是因为,TTL电平不适合远距离传输,所以我们需要先把传输的信号经USB转换为TTL(PL2303,CH340T/CH341T芯片),再把TTL电平转换为232电平方便传输(MAX232芯片),然后再在电路板上放一块MAX232芯片,将232电平转换为TTL电平,与MCU连接。

以上说法对吗?
1.USB转RS232串口线,就是Ztek的那种,面的芯片是PL2303系列吗?232端输出的电压是+-12V吗?

网友A:
想学习这个显目

网友B:
基本正确。
标准TTL规定0逻辑是0-1.4V的电平;1逻辑是2.7-5V的电平。
标准232是+-15V;+-12V
还有变形的232:+12/-5; +-5; 0/12。由于它们的0/1压差都>TTL,所以传输距离都优于TTL。
其实,传输的电压差载高,搞干扰能力越强,传输距离越远。
比如,用0-30V电压传输,与用+-15V传输哪个距离远呢?可以不可以用0-30V进行通讯呢?知道原理就OK了。可以!但不通用。

网友B:
有的长线驱动器,用+-30V。

楼主(2017-05-06):
引用 网友B:
基本正确。
标准TTL规定0逻辑是0-1.4V的电平;1逻辑是2.7-5V的电平。
标准232是+-15V;+-12V

学习了,非常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