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电源低音炮制作求助 怎么使用桥式整流产生正负12V 和15V的电压

楼主(2017-03-16):
怎么使用桥式整流产生正负12V 和15V的电压 电容大小选多少 是怎么计算的

楼主:
可以用单电源供电吗  又该怎么破  期望这方面大神指点一二

网友A:
单电源也行,双电源也行

网友B:
参考这个原理图。供2030的可以不用稳压,前级的需要加7812和7912进行稳压。

至于稳压前的输出电压是由变压器次级的电压决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