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ad采集光敏电阻信息

楼主(2017-03-16):
如何用ad采集光敏电阻信息,最好能画个图

网友A:
光敏原件随着光照的强度变化,输出的信号电压高低变化。如果需要灵敏度较高的控制,就需要加放大电路,一般的简单的一级三极管放大足够。

将三极管放大后的信号送到AD转换电路(可以使像ad0809或其他的芯片,也可以是双积分AD转换),经过模数转换后,即可由单片机来处理了。

这个都是很简单的电路,如果你感觉困难,就先学一点基础知识然后再做这一类的项目。

网友B:
用TL431做个电压基准,然后弄个电阻分压测电压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光敏原件随着光照的强度变化,输出的信号电压高低变化。如果需要灵敏度较高的控制,就需要加放大电路,一般 ...

从哪里学习画简单电路

网友C:
光敏传感器原理图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龙戈电子
实现功能:此版配套测试程序
使用芯片:AT89S52
晶振:11.0592MHZ
波特率:9600
编译环境:Keil
作者:LOGO
【声明】此程序仅用于学习与参考,引用请注明版权和作者信息!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说明:1、        当测量浓度大于设定浓度时,单片机IO口输出低电平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<reg52.h>                 //库文件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//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//宏定义无符号整型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/O定义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bit LED=P1^0;         //定义单片机P1口的第1位 (即P1.0)为指示端
sbit DOUT=P2^0;         //定义单片机P2口的第1位 (即P2.0)为传感器的输入端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延时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)//延时程序
{
uchar m,n,s;
for(m=20;m>0;m--)
for(n=20;n>0;n--)
for(s=248;s>0;s--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     while(1)   //无限循环
        {
         LED=1;           //熄灭P1.0口灯
         if(DOUT==0)//当浓度高于设定值时 ,执行条件函数
         {
            delay();//延时抗干扰
                if(DOUT==0)//确定 浓度高于设定值时 ,执行条件函数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LED=0;           //点亮P1.0口灯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结束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网友D:
1、看光敏电阻的规格说明书,弄清其参数。
2、弄清如何将电阻转换成电压方法。
3、弄清AD原理
……
以上弄清后,就差不多了。

网友E:
运放或者三极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