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 HC-RS501人体红外感应模块

楼主(2017-03-16):
我用的是stc89c52单片机,这是我写的程序和人体红外感应模块与单片机的连接。
为什么实现不了功能。我想实现一个红外模块感应到人,led就发光,可是led却常亮?求哪位大神帮我一下???
#include <reg52.h>
   sbit DQ=P2^2;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   void delayus(uint xms)
   {
   uint i,j;
   for(i=xms;i>0;i--)
   for(j=118;j>0;j--);
   }
   void main()
   {
    while(1)
    {
    if(DQ==1);
    P1=0x00;
     delayus(1000);
     P1=0xff;
    }
     }

网友A(2017-11-23):
请问您有解决办法了么

网友B(2019-03-06):
灯灭哪里加一个延时 试一下

网友C:
P1=0x00;
delay(100);//为灭的时间
P1=0xff;
delay(100)//为亮的时间

网友D:
你的那个if语句后面不应该加分号,红外的那个模块检测到人后会持续输出一段时间的高电平,你这个延时肯定是不够的,还不如改为if else结构

网友E:
  if(DQ==1)

     P1=0x00;//LED ON
     delayus(1000);
     P1=0xff;//LED OFF

网友F(2019-12-19):
问题出在if(DQ==1)之后的分号

网友G:
标点符号使用错误,if语句

网友H(2020-03-20):
楼主,我想请教一下你做的这个防盗装置,可以给个联系方式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