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键盘控制温度并且显示在led屏幕上的程序

楼主(2017-03-16):
键盘怎么控制温度?温度器件是什么,电热丝?

楼主:
个人建议分4部分
1. 按键检测,由于温度增加、或者减小
2. LCD1602显示数据
3. DS18B20测温
4. 单片机输出PWM波,PWM用于控制电阻加热
先把以上4部分的程序调通(论坛里应该都有,自己去找找),然后组合再测试,一句话:模块化编程
如果想控制温度为自己设定的值,那就再加上PID控制